STM32串口实验程序出错 同样的代码 只是多了一句printf("请输入信息:")

楼主:
小白刚自学stm32,向大神们请教一下串口问题:同样的代码 只是多了一句printf("请输入信息:");会出现如下图的结果。

网友A(2020-04-30):
没出错啊,挺正常的啊。循环打印  请输入信息 ,并等待输入。只是漏了换车回行,并等待发送完成。
printf("请输入信息:\r\n");
while((USART1->SR&0X40)==0);//等待发送结束

回显也要等待发送完成

网友B:
要使用printf ,要自己重写fputc函数

网友B:
要重写fputc函数,定位到某个UART口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 发送一个字节数据到USART1 */
                USART_SendData(USART1, (uint8_t) ch);

                /* 等待发送完毕 */
                while (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 USART_FLAG_TC) == RESET);

                return (ch);
}

网友C:
就是一个输入函数printf 需要你输入一个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