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STM32单片机程序如何合并?一个是标准库的,一个是hal库的

楼主(2020-04-25):
各位大佬,这两个STM32程序怎么合并,一个程序是标准库的,一个程序是hal库的,没接触过hal库。谢谢各位大佬了。我把程序打包上传。

网友A(2020-07-09):
按照一个库去改吧。我现在F103都按照HAL来弄了。

网友B:
如果会标准库就按标准库改呗,主要是改一些外设的配置函数,这个程序主要是GPIO,RTC部分可以参考标准库例程

网友C:
你一个个函数来改呗,反正函数都是封装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