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可以,实物不行

楼主(2020-04-25):
求教仿真可以,实物用stc89c52,然后单接蜂鸣器就会按程序里延时响,我设置条件了,但是还是会自己响

楼主:
我是无源蜂鸣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是电压的原因,仿真可以达到,但是实物不行

网友B:
硬件仿真与实物烧写程序结果不一样原因总结

一.配置问题:
实际烧片时单片机的配置字与仿真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烧写时是否配置正确?

二.资源问题:
单片机的ROM、RAM大小与仿真器的ROM、RAM大小是不一样的!

三.驱动能力问题:
通常仿真器的驱动能力比单片机要强;可以分两步检查,一是分别用仿真器与单片机时对应IO口波形进行对比,二是当仿真器与外设连接与不连接时波形的对比;

网友B:
仿真能行实物不行多数是硬件搭建有错漏。

仿真中不接电源、晶振和复位电路照样运转正常,系统默认其存在。而实物实验缺少一样也不行。

网友C:
毕竟实物和仿真存在较大的差别,也算正常

网友D:
实物的无源蜂鸣器要用高频波驱动才能发声,不是简单地低电平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