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中C2\C3\D3\D4作用及电路分析,为什么在C1上能测到500V电压,C2\C3用直流表测...

楼主(2020-04-25):
图片中C2\C3\D3\D4作用及电路分析,为什么在C1上能测到500V电压,C2\C3用直流表测也有100多伏电压,帮分析电路

网友A:
C2 C3是保护整流管的,C1两端直流电压为310V,500V是交流档测的吗

网友A:
你这坏了这么多元件,是雷击损坏吗?一般情况下只坏Q1和R11,C1很难损坏,但可能容量变低或失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