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点阵显示,一串数字,或者字母之类的,依次出现在屏幕上,这种程序的设计思想是什么

楼主(2020-04-25):
如题,移动标示牌

网友A:
相当于小窗口看长内容,就用个偏移量指示从哪看起并不断移动它即可。

网友B:
把字符串放进数组里面,第一次读出1-8位,加延时,清屏,第二次读出3-10位,这样就有滚动的效果了

网友C:
移动是动画,看似复杂,其实不。显示一个字移动,只要间隔几ms,反复清字、改地址显示此字就可以。多字、图片一样简单。

网友D:
你好!
1、采用什么单片机
2、点阵的大小是多少
3、点阵怎么和单片机连接
4、具体显示几个数字和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1、采用什么单片机
2、点阵的大小是多少

51单片机
8*8电阵
数字1~8循环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
1、采用什么单片机
2、点阵的大小是多少

行数据用 p1口连接74HC245
列用P0口连接74HC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