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ESP32接MCP23017来扩展IO的问题

楼主(2020-04-25):
如果按照最大值,就是用MCP23017来扩展128个GPIO,只做简单的开关量任务,对单片的负担重吗?

我自己测试了一下刷12个GPIO的电平状态,花了2ms的时间,如果外部的GPIO而且是大数量的,时间太长担心会激活看门狗程序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同时问一下,IIC是不是必须要上拉,上拉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A(2024-08-21):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同时问一下,IIC是不是必须要上拉,上拉的目的是什么?

上拉为了输出的电平能够标准,参考下上拉电阻下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