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错误如何修改?128行K1num显示错误

楼主(2020-04-25):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1^0;
sbit CLK=P1^2;
sbit DO=P1^1;
sbit Wat=P1^3;
sbit k1=P3^5;
sbit k2=P3^6;
sbit k3=P3^7;
sbit lcd_rw=P2^2;
sbit lcd_rs=P2^0;
sbit lcd_e=P2^1;
uchar adat;                         //读出1302的数据
uint k1n;
uchar shiduH=70,shiduL=20;                  //湿度的上下限
void delay(uint time)
{
        uint i,j;
        for(i=0;i<time;i++)
                for(j=0;j<100;j++);
}
uchar adc0832()
{
        uchar i,temp,temp1,num;
        CLK=0; DO=1;CS=0; CLK=1;
        CLK=0; DO=1;      CLK=1;
        CLK=0; DO=0;      CLK=1;
        CLK=0; DO=1;
        for(i=0;i<8;i++)
        {
                CLK=1;
                CLK=0;
                temp<<=1;
                if(DO)temp++;
        }
           for(i=0;i<8;i++)
        {
                temp1>>=1;
                if(DO)temp1+=0x80;
                CLK=1;
                CLK=0;
        }
        CLK=1;DO=1;
        CS=1;
        if(temp==temp1) num=100-temp*99/255;        //                adat=100-adat*99/255;
        return num;
}
void Read_Busy()           //忙检测函数,判断bit7是0,允许执行;1禁止
{
    unsigned char sta;      //
    P0 = 0xff;
    lcd_rs= 0;
    lcd_rw = 1;
    do
    {
        lcd_e= 1;
        sta = P0;
        lcd_e = 0;    //使能,用完就拉低,释放总线
    }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1602_Write_Cmd(uchar cmd)     //写命令
{
    Rea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P0= cmd;
    lcd_e = 1;
    lcd_e = 0;
}

void Lcd1602_Write_Data(uchar dat)   //写数据
{
      Rea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P0 = dat;
      lcd_e = 1;
      lcd_e = 0;
}
void init_lcd()
{
        uchar code D[]="RH:  ";
        uchar code T[]="RL:  ";                   //显示湿度下限
        uchar code S[]="ShiDu:  ";
        uchar i;
    Lcd1602_Write_Cmd(0x38);    //打开,5*8,8位数据
    Lcd1602_Write_Cmd(0x0c);
    Lcd1602_Write_Cmd(0x06);
    Lcd1602_Write_Cmd(0x01);    //清屏
        Lcd1602_Write_Cmd(0x80);
        for(i=0;i<5;i++)
                {
                        Lcd1602_Write_Data(D[ i]);
                        delay(5);
                }
        Lcd1602_Write_Cmd(0x87);
        for(i=0;i<8;i++)
                {
                        Lcd1602_Write_Data(S);
                        delay(5);
                }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0);
        for(i=0;i<5;i++)
                {
                        Lcd1602_Write_Data(T);
                        delay(5);
                }
}
void key0()
{
        if(k1==0)
        {
                delay(5);
                if(k1==0)
                {
                        while(!k1);
                        TR0=0;
                        Wat=1;
                        Lcd1602_Write_Cmd(0x0f);
                        k1n++;
                        if(k1n==4)
                        {
                                TR0=1;
                                k1num=0;
                                Lcd1602_Write_Cmd(0x0c);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a) ;
                                Lcd1602_Write_Data(0x10);
                                Lcd1602_Write_Data(0x10);
                                Lcd1602_Write_Data(0x10);
                        }
                }
        }
}
void key1()
{
        if(k1n==1)
        {
                Lcd1602_Write_Cmd(0x84);
                if(k2==0)
                {
                        delay(5);
                        if(k2==0)
                        {
                                while(!k2);
                                shiduH++;
                                if(shiduH>99)shiduH=99;
                                Lcd1602_Write_Cmd(0x83);
                                Lcd1602_Write_Data(0x30+shiduH/10);
                                Lcd1602_Write_Data(0x30+shiduH%10);
                        }
                }
                if(k3==0)
                {
                        delay(5);
                        if(k3==0)
                        {
                                while(!k3);
                                shiduH--;
                                if(shiduH<=shiduL)shiduH=shiduL+1;
                                Lcd1602_Write_Cmd(0x83);
                                Lcd1602_Write_Data(0x30+shiduH/10);
                                Lcd1602_Write_Data(0x30+shiduH%10);
                        }
                }
                Lcd1602_Write_Cmd(0x84);
        }
        if(k1n==2)
        {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4);
                if(k2==0)
                {
                        delay(5);
                        if(k2==0)
                        {
                                while(!k2);
                                shiduL++;
                                if(shiduL>shiduH)shiduL=shiduH-1;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3);
                                Lcd1602_Write_Data(0x30+shiduL/10);
                                Lcd1602_Write_Data(0x30+shiduL%10);
                        }
                }
                if(k3==0)
                {
                        delay(5);
                        if(k3==0)
                        {
                                while(!k3);
                                shiduL--;
                                if(shiduL<=1)shiduL=1;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3);
                                Lcd1602_Write_Data(0x30+shiduL/10);
                                Lcd1602_Write_Data(0x30+shiduL%10);
                        }
                }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4);
        }
        if(k1n==3)
        {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a) ;
                        Lcd1602_Write_Data(0x3e);
                        Lcd1602_Write_Data(0x3e);
                        Lcd1602_Write_Data(0x3e);
                        Lcd1602_Write_Cmd(0x0c) ;
                        if(k2==0)
                        {
                                delay(5);
                                if(k2==0)
                                {
                                        while(!k2);
                                        Wat=0;
                                }
                        }
                        if(k3==0)
                        {
                                delay(5);
                                if(k3==0)
                                {
                                        while(!k3);
                                        Wat=1;
                                }
                        }
        }

}
void water()
{
        if(adat<shiduL)        TR0=1;
        if(adat>shiduH)
        {
                TR0=0;
                Wat=1;
        }
}
void disp0()
{
        adat=adc0832();
        Lcd1602_Write_Cmd(0x83);
        Lcd1602_Write_Data(0x30+shiduH/10);
        Lcd1602_Write_Data(0x30+shiduH%10);

        Lcd1602_Write_Cmd(0x8D);
        Lcd1602_Write_Data(0x30+adat/10);
        Lcd1602_Write_Data(0x30+adat%10);

        Lcd1602_Write_Cmd(0x80+0x43);
        Lcd1602_Write_Data(0x30+shiduL/10);
        Lcd1602_Write_Data(0x30+shiduL%10);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初值50ms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        TR0=1;                 //启动定时器0
        k1n=0;
          init_lcd();
        while(1)
        {
                key0();
                if(k1n==0)
                {
                        adat=adc0832();
                        water();
                        disp0();
                }
                if(k1n!=0)
                {
                        key1();
                }
        }
}
void t0()interrupt 1
{
        uchar count;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0&&count<=60)
        {
                Wat=0;
        }
        if(count>60&&count<=120)
        {
                if(count==120)count=0;
                Wat=1;
        }

}

网友A:
k1num这个变量没有定义,根据上下文判断应该是楼主笔误把k1n写成k1n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