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平指示芯片LM3915电路介绍

楼主:
LM3915,10段电平指示,条状或点状显示,供电电压3~25V,通过外接电阻调节输出电流大小。概述

典型应用电路如下
通过电阻R1,R2可以设置LED电流Iled大小和内部的参考电压Vref
此电路显示是点状(9脚不接),将3(V+)脚和9脚短接则为条状模式。

其输出电流只和7脚的电流有关,和负载无关,大约是流入7脚电压的10倍来驱动负载,
且尽管电源电压和温度不同,电流相对恒定变化。
音量大小指示:

可根据喇叭阻抗来选择输入分压电阻
顺便传一个PCB,供大家参考,不足之处请指点。

英文datesheet

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