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Proteus中51单片机加入执行文件后的仿真问题,很奇怪的问题

楼主(2020-04-26):
批注 2020-04-26  为什么电阻后面仿真时没有输出,这是我第一个proteus仿真

网友A:
排阻阻值用大了,大于676欧数码管就不亮了,一般用330~560为宜。

网友B:
编辑排阻的属性,把 ANALOG 改成 DIGITAL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编辑排阻的属性,把 ANALOG 改成 DIGITAL 就可以了。

真的是,我还是不太熟悉英文版的界面,我之前翻来着,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