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S3231SN和DS3231M的区别?

楼主(2020-04-26):
请问DS3231SN和DS3231M有什么区别么?(同为SOP16封装)可以使用同样的程序么?可以任意互相代换么?

网友A:
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2022-01-11):
ds3231M和ds3231sn有一个很大的区别,SQW的输出的频率不同。3231M可以设置成1HZ输出,而3231SN是16khz。本人在做电子钟发现了这个问题,本人的电子钟对温度及时间的采样是以SQW输出1HZ下阶沿对INT0产生中断来实现的。结果在做实验时用的3231M的模块,一切均按照设计的要求实现,但是后来某一个宝另订购了该模块结果用上去始终无法正常工作,通过用时序仪才发现SQW的输出信号不是1HZ,而是16Khz,开始以为是模块不好,结果换了另一块也是同样的问题,于是看正常工作和不能正常工作的两个模块用的芯片分别是正常工作的是DS3231M,而不能正常工作的模块用的是SN型号。但是手里没有SN的资料无法确定是否是设置方法不一样。  【在发文后找到了原因】:
      DS3231M的控制寄存器中位D4,D3这两位可以是1或者0都没有影响,但是DS3231SN这两位是有效的。值不同可以选择4种频率输出:
     1Hz、1.024KHz、4.096KHz和8.192KHz

楼主:
SN便宜,但是封装太大,占地方。M贵,sop8封装,比较省地方。程序都是通用的

网友C(2024-03-10):
引用 网友B:
ds3231M和ds3231sn有一个很大的区别,SQW的输出的频率不同。3231M可以设置成1HZ输出,而3231SN是16khz。本 ...

其实DS3231M也可以输出1Hz方波,但不能输出其他频率的方波。而SN系列可以输出1.024KHz,4.096KHz,还有8.192KHz的方波。M系列的工作电压更宽,2.5V-5.5V。其他的是3.3V。封装方面M系列支持8/16 SO,SN只有16SO。还有SN系列精度高于M系列,2.5ppm vs 5p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