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烤箱温度控制问题

楼主:
最近手头有个废微波炉,就动手改了个烤箱,发热管用石英发热管(就是旧微波炉上的),温控用网上买的10来块钱的0-300度的,探头紧贴炉内壁(如图)所示,完成后发现发热管工作时光热传递到加热盘上太快,比传递到传感器上的快几倍,这就导致烤的东西容易烧焦。现在想问下大家,这种情况下通过更改单片机的程序来控制发热时间好,还是通过其它方式改造好?如果是其它方式的,能给点意见吗?

网友A(2020-04-26):
在周围和四角都安防一个

网友B:
更换传感器,速度响应快的

网友C:
把探头接近发热管方便吧

网友D:
热传递需要时间,空气又不是良好导体,可以将传感器尽量靠近加热管但效果如何要反复实验才能确定。其实烤箱不一定要闭环控制,很多老式成品也只是控制加热管的通电时间从而控制温度,没有温度传感器也没有单片机,最多串一个温控开关,到一定温度强制断电,作为保护手段。烤箱使用时要预热,烤的东西不要太靠近加热器,东西一次不能放太多,周围留下空间让空气可以对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