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蜂鸣器和led报警程序

楼主(2020-04-26):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dio.h>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volatile a = 0xFF;
                uint32_t volatile a = 0xFFFFF;
                while(a--);
        }
int mai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定义GPIO初始化结构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打开B脚时钟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5;//选择第5引脚进行设置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设置该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设置该引脚的输出频率为50MHz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对B引脚进行初始化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打开A脚时钟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8;//选择第8引脚进行设置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设置该引脚为推挽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设置该引脚的输出频率为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对A引脚进行初始化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0);
        while (1)
  {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lay();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5);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delay();

  }
}

stm32f103野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