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接口32*64点阵屏故障

楼主(2020-04-26):
买了几块二手点阵屏,10元一块,其他几块屏显示都正常,唯独这块有问题,
哪位维修过这屏,指点下,
开故障应该是电源接反造成的,(因为我也接反过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网友A:
检查电源、244芯片、最开始的595芯片

楼主(2022-01-21):
修好了,方法是:分割断开法分析原理:
屏幕分上下各16行,这是第上下都是第10行漏电,上下都是同一行漏电是因为公用一个PMOS管供电(8个4953,共计16个PMOS管),一个点阵漏电影响全部。
1、分割上下10行的供电连接,上屏显示正常了,看来是下屏幕故障。
2、分割下平10行的左右供电,正中间分割,左右各4个点阵,左半边正常,右半边故障,
。。。。。
就这样一步步分割,就能确定故障漏电点阵,

用刀背面隔断一刀就行,方便烙铁恢复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