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6+8253A可调时钟Proteus仿真程序

楼主(2020-04-26):
8086可调时钟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8086可调时钟

8086可调时钟

.MODEL        SMALL
.8086
.stack
.code
.startup
NMI_init: push es        ;NMI不可屏蔽中断向量表初始化
      xor ax, ax
      mov es, ax
      mov al, 02h
      xor ah, ah
      shl ax, 1
      shl ax, 1
      mov si, ax
      mov ax, offset NMI_service
      mov es:[si], ax
      inc si
      inc si
      mov bx, cs
      mov es:[si], bx
      pop es
      ;定时/计数器初始化
      mov al,00110111b   ;T0 16位 mode3 bcd
      mov dx,0406h       ;控制口地址
      out dx,al
      mov dx,0400h       ;T0地址
      mov ax,0100h       ;100KHz 100分频 1KHz
      out dx,al
      mov al,ah          ;高字节
      out dx,al
      mov al,10110101b   ;T2 16位 mode2 bcd
      mov dx,0406h
      out dx,al
      mov dx,0404h
      mov ax,1000h       ;1KHz 1000分频 1Hz
      out dx,al
      mov al,ah          ;高字节
      out dx,al
loop0:                  ;主任务
      call key
      call disp
      jmp loop0

NMI_service:             ;中断服务程序
      push ax
      mov al,sec
      add al,1
      daa
      mov sec,al
      cmp sec,60h
      jb  exit
      mov sec,0
      mov al,min
      add al,1
      daa
      mov min,al
      cmp min,60h
      jb  exit
      mov min,0
      mov al,hou
      add al,1
      daa
      mov hou,al
      cmp hou,12h
      jb  exit
      mov hou,0
exit: pop ax
      iret
disp  proc  near
      mov al,0ffh           ;不显示
      mov dx,0201h
      out dx,al
      mov bl,sec
      and bx,000fh
      mov si,bx
      mov al,situation[si]  ;段码
      mov dx,0200h
      out dx,al
      mov al,0feh           ;秒个位
      mov dx,0201h
      out dx,al
      call delay
      mov al,0ffh           ;不显示
      mov dx,0201h
      out dx,al
      mov bl,sec
      and bx,00f0h
      mov cl,4
      shr bx,cl
      mov si,bx
      mov al,situation[si]  ;段码
      mov dx,0200h
      out dx,al
      mov al,0fdh           ;秒十位
      mov dx,0201h
      out dx,al
      call delay
      mov al,0ffh           ;不显示
      mov dx,0201h
      out dx,al
      mov al,40h            ;段码
      mov dx,0200h
      out dx,al
      mov al,0fbh           ;秒个位
      mov dx,0201h
      out dx,al
      call delay
      mov al,0ffh           ;不显示
      mov dx,0201h
      out dx,al
      mov bl,min
      and bx,000fh
      mov si,bx
      mov al,situation[si]  ;段码
      mov dx,0200h
      out dx,al
      mov al,0f7h           ;分个位
      mov dx,0201h
      out dx,al
      call delay
      mov al,0ffh           ;不显示
      mov dx,0201h
      out dx,al
      mov bl,min
      and bx,00f0h
      mov cl,4
      shr bx,cl
      mov si,bx
      mov al,situation[si]  ;段码
      mov dx,0200h
      out dx,al
      mov al,0efh           ;分十位
      mov dx,0201h
      out dx,al
      call delay
      mov al,0ffh           ;不显示
      mov dx,0201h
      out dx,al
      mov al,40h            ;段码
      mov dx,0200h
      out dx,al
      mov al,0dfh           ;秒个位
      mov dx,0201h
      out dx,al
      call delay
      mov al,0ffh           ;不显示
      mov dx,0201h
      out dx,al
      mov bl,hou
      and bx,000fh
      mov si,bx
      mov al,situation[si]  ;段码
      mov dx,0200h
      out dx,al
      mov al,0bfh           ;时个位
      mov dx,0201h
      out dx,al
      call delay
      mov al,0ffh           ;不显示
      mov dx,0201h
      out dx,al
      mov bl,hou
      and bx,00f0h
      mov cl,4
      shr bx,cl
      mov si,bx
      mov al,situation[si]  ;段码
      mov dx,0200h
      out dx,al
      mov al,07fh           ;时十位
      mov dx,0201h
      out dx,al
      call delay
      ret
disp    endp

key     proc near
        mov dx,0600h
        in  al,dx
        test al,01h
        jnz  nexthou
        call disp           ;消抖
        call disp
        call disp
        mov dx,0600h
        in  al,dx
        test al,01h
        jnz  nexthou
        mov al,min
        add al,1            ;分调整
        daa
        mov min,al
        cmp min,60H
        jb  nexthou
        mov min,0
nexthou: mov dx,0600h
        in  al,dx
        test al,02h
        jnz  exitkey
        call disp            ;消抖
        call disp
        call disp
        mov dx,0600h
        in  al,dx
        test al,02h
        jnz  exitkey
        mov al,hou
        add al,1
        daa                  ;时调整
        mov hou,al
        cmp hou,12H
        jb  nexthou
        mov hou,0
exitkey:ret
key     endp

delay   proc  near
        push bx
        push cx
            mov  bx,1
   lp1:   mov cx,469
   lp2:   loop lp2
            dec bx
            jnz lp1
        pop  cx
        pop  bx
            ret
delay      endp

.data
sec         db 00h
min         db 00h
hou         db 11h
situation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7FH,6FH,40h ;共阴
sit_end=$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