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9c52单片机芯片使用看门狗,两次喂狗之间的时间如何选择

楼主(2020-04-26):
STC89c52芯片使用看门狗,两次喂狗之间的时间(小于看门狗溢出时间),我是看自己代码有多少行,按照执行一条指令一个机器周期计算,选了32分频,这样选择合理吗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C语言,你是看不到代码执行时间是多少的!STC的执行时间和KEIL上的执行时间是不一样的
但也可以通过KEIL运行编译仿真的时候看到执行时间,主要是延时的调用次数,定时器时间长度之类的
你感觉一个大概时间就可以了,只要是比代码时间长就可以了,喂狗主要是一个预防,并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除非你老是想复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用的是C语言,你是看不到代码执行时间是多少的!STC的执行时间和KEIL上的执行时间是不一样的
但也可以 ...

好的。明白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