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3V的51单片机,通过软件SPI连接LD3320语音识别模块,为什么一直处于LD_ASR_ERROR

楼主(2020-04-26):
sbit SDCK=P1^0;   //SPI 时钟信号      CLK
sbit SDO=P1^1;    //SPI 数据输出      MISO/MI
sbit SDI=P1^2;    //SPI 数据输入      MOSI/MO
sbit SCS=P1^3;    //芯片片选信号      CS
sbit RSTB=P1^4;     /*复位端口*/

void  main()
{
    uint8 i=0;
    MCU_init();
    LD_Reset();
    UartIni(); /*串口初始化*/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    初始状态:没有在作ASR KIKO9C9CU`WN78]UFEPX[{0.png
    SCS=0;
    LED=0;
    PrintCom("运行程序");
    while(1)
    {
        switch(nAsrStatus)
        {
            case LD_ASR_RUNING:     PrintCom("1运行程序");
            case LD_ASR_ERROR:    PrintCom("2运行程序");
            case LD_ASR_NONE:       PrintCom("3运行程序");
            {
                nAsrStatus=LD_ASR_RUNING;
                if (RunASR()==0)    /*    启动一次ASR识别流程:ASR初始化,ASR添加关键词语,启动ASR运算*/
                {
                    nAsrStatus = LD_ASR_ERROR;
                }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OK: /*    一次ASR识别流程结束,去取ASR识别结果*/
            {
                nAsrRes = LD_GetResult();        /*获取结果*/
                User_Modification(nAsrRes);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case LD_ASR_FOUNDZERO:          PrintCom("4运行程序");
            default:
            {
                nAsrStatus = LD_ASR_NONE;
                break;
            }
        }
    }

}

网友A:
根据你的程序我分析是启动ASR运算没有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程序我分析是启动ASR运算没有成功

那我需要怎么修改呢,代码基本都是LD3320手册上面的啊,

网友B:
楼主解决没,我刚开始也是以为是ASR忙,结果发现我读取的寄存器都是零,是咋回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解决没,我刚开始也是以为是ASR忙,结果发现我读取的寄存器都是零,是咋回事。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有一样的问题

网友B:
楼主解决了么

网友D(2020-08-05):
引用 网友C:
请问您解决了吗?我也有一样的问题

我移植到f4上也是,同问

网友E(2021-01-05):
我在jetson nano上也是这个样子,各位老哥,你们都解决了吗??求指导啊

网友F(2021-05-27):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