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矩阵按键按下任意键都显示的0000

楼主:
仿真按下任意键都是0000而不是按键输入的数字。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17=P1^7;
sbit P16=P1^6;
sbit P15=P1^5;
sbit P14=P1^4;
uint count=0,num=0,k;
uchar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i)
{
   uint j;
   for(;i>0;i--)
   for(j=0;j<125;j++);
}
//**************矩阵键盘扫描子程序***********************
uint keyscan()
{
   uchar temp,keynum;
   P1=0xff;
   P17=0;//**************扫描第一行**********************
   temp=P1;
   temp&=0x0f;
   if(temp!=0x0f)
   {
      delay(10);
          temp=P1;
          temp&=0x0f;
          if(temp!=0x0f)
          {
             temp=P1;
             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keynum=0;break;
                        case 0x0d:keynum=1;break;
                        case 0x0b:keynum=2;break;
                        case 0x07:keynum=3;break;
                 }
                 while(temp!=0x0f)
                 {
                    temp=P1;
                temp&=0x0f;
                 }
          }
   }
   P1=0xff;
   P16=0;//**************扫描第二行**********************
   temp=P1;
   temp&=0x0f;
   if(temp!=0x0f)
   {
      delay(10);
          temp=P1;
          temp&=0x0f;
          if(temp!=0x0f)
          {
             temp=P1;
                 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keynum=4;break;
                        case 0x0d:keynum=5;break;
                        case 0x0b:keynum=6;break;
                        case 0x07:keynum=7;break;
                 }
                 while(temp!=0x0f)
                 {
                    temp=P1;
                temp&=0x0f;
                 }
          }
   }
   P1=0xff;
   P15=0;//**************扫描第三行**********************
   temp=P1;
   temp&=0x0f;
   if(temp!=0x0f)
   {
      delay(10);
          temp=P1;
          temp&=0x0f;
          if(temp!=0x0f)
          {
             temp=P1;
                 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keynum=8;break;
                        case 0x0d:keynum=9;break;
                        case 0x0b:keynum=10;break;
                        case 0x07:keynum=11;break;
                 }
                 while(temp!=0x0f)
                 {
                    temp=P1;
                temp&=0x0f;
                 }
          }
   }
   P1=0xff;
   P14=0;//**************扫描第四行**********************
   temp=P1;
   temp&=0x0f;
   if(temp!=0x0f)
   {
      delay(10);
          temp=P1;
          temp&=0x0f;
          if(temp!=0x0f)
          {
             temp=P1;
                 temp&=0x0f;
                 switch(temp)
                 {
                    case 0x0e:keynum=12;break;
                        case 0x0d:keynum=13;break;
                        case 0x0b:keynum=14;break;
                        case 0x07:keynum=15;break;
                 }
                 while(temp!=0x0f)
                 {
                    temp=P1;
                temp&=0x0f;
                 }
          }
   }
   return keynum;
}
//********************显示子程序*************************
void Display(uint num)
{
   uint ge,shi,bai,qian;
   qian=num/1000;
   P0=table[qian];
   P2=0xfe;
   delay(10);
   P2=0xff;
   bai=num%1000/100;
   P0=table[bai];
   P2=0xfd;
   delay(10);
   P2=0xff;
   shi=num%100/10;
   P0=table[shi];
   P2=0xfb;
   delay(10);
   P2=0xff;
   ge=num%10;
   P0=table[ge];
   P2=0xf7;
   delay(10);
   P2=0xff;
}

void Init(void)
{
   EA=1;//**************开总中断
   EX1=1;//*************开外部中断0
   IT1=0;//*************设置为电平触发方式
}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uint i,count1;
  Init();
   while(1)
   {
      count=keyscan();   //调用扫键子程序
      Display(num);
   }
}
//*********************END******************************

//*********************中断子程序************************
void Init1() interrupt 2
{
   count=keyscan();
   num=num*10+count;
   if(num>9999)
     num=num%10;
}//**********

网友A(2020-04-26):
硬件连线有没有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硬件连线有没有错误

连线没啥问题

网友C: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        uint i,count1;
        Init();
        while(1)
        {
                count=keyscan();   //调用扫键子程序
//                Display(num);
                Display(count); //显示键值
        }
}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改了之后,能显示出,但只能显示0--15 无法显示四位数

网友D:
void main(void)
{
  uint i=0,count1=0;
  Init();
   while(1)
   {
      count1=keyscan();   //调用扫键子程序

      Display(i);
        if(count1!=0)
        {i=i*10+count1;}
      if(i>9999)
        i=i%10;
   }
}

网友E:
图中连线没有是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