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PWM调光问题

楼主(2020-04-26):
我设计了红外遥控台灯,实物可以正常遥控,实物连线都没问题,但是我用遥控器按键减小led灯的亮度却没有变化(pwm调光),在proteus仿真中用示波器pwm波形是正常的,是可以实现的,我的pwm是用延时控制的,请问下这是为什么,我调亮度仿真可以,实物不可以,但是其他功能都没问题

网友A:
没有图,没有程序,什么都没看到,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B:
看看电路吧,单片机直接驱动LED调亮度效果不好,起码加个驱动吧

网友C:
加个上拉试试

网友D:
晒晒电路图

网友E:
你这是要广大大神们帮你猜么?其他功能都不要,直接调PWM程序,调好再加其他功能吧

网友F:
建议用示波器看看IO口输出波形,是否真正产生了PWM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