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门,lcd12864没有封装,还有就是为什么双击打开,没有pcb package这一项呢?咋办

楼主(2020-04-26):
没有pcb package

没有pcb package
没有pcb package,去哪里找封装呢

网友A:
这个是仿真软件,你要用来画板吗?

网友B:
可能用不到,所以就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仿真软件,你要用来画板吗?

我在网上找实物元件,想来画pcb,但找不到和仿真图中lcd12864一样管脚的封装,这是为什么,还是说管脚和仿真图不一样也没关系?求大神赐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仿真软件,你要用来画板吗?

或者能说一下 买lcd12864应该搜什么芯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仿真软件,你要用来画板吗?

我这是属于无字库还是有字库呢?无字库的话,买有字库的实物能不能烧录成功,谢谢老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这是属于无字库还是有字库呢?无字库的话,买有字库的实物能不能烧录成功,谢谢老哥

仿真可以大概验证一下你代码的正确性,但也是一个大概而已,实物和仿真是不一样的
画板一般都是用AD的,或者低级一点的PROTEL99SE
先看你买的12864是什么样的引脚,在画板的时候就照着买的12864的引脚来画就可以了
有字库和没有字库这并不重要,主要的是你要知道这个12864的驱动IC,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字库就方便一点,可以直接显示汉字
没有字库就得自己取模显示,虽说是麻烦了很多,但最终你还是要学着懂得没有字库的12864操作的
新手可以先买有字库的,练练手,然后再用没有字库的

网友D:
可能proteus没有这个封装需要自己手动添加,不是所有器件都有分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仿真可以大概验证一下你代码的正确性,但也是一个大概而已,实物和仿真是不一样的
画板一般都是用AD的,或 ...

谢谢,我还想问下,取模显示是啥,代码里有table[]={0xfd,…},用这串16进制来显示一个字,这种算不算是取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