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全网首发 废弃的OLED12864驱动成功 附MCU源程序+接口图

楼主:
这个u为同事调走了,丢弃的,随手捡来,感觉是个有用的东西,插USB供电显示“金某某家”,OLED显示不错,有驱动的愿望,如果不能驱动,则是真正的垃圾了。此U称为第二代。
前段时间搞T12焊台,拆装OLED,去年买过一个12832长条的OLED,当时9元觉得便宜,但现在想还是贵了,找到芯片型号,试了一下驱动,OK。
此U是OLED12864,显示内容比12832多一倍,有一定价值,再说如果焊台OLED坏,是否可以换此屏呢。
12864想要驱动,最关键的是知道COG芯片是什么?才知道接线、指令、数据。别人能有接线方式更好。
搜了全网,有第一代U LCD12864的驱动案例,芯片是ST7920。LCD是交流电压驱动,OLED是电流驱动,有点类似LED,不用多想,OLED绝对不是这种了。再也搜不到一点信息了,没shortcut可走。
按照T12焊台oLED及原来买过的12832oLED等信息,OLED的驱动芯片大多为SSD1301、1306、1317等,猜想、假设它是SSD1306吧,开拓的路只有这样试探。
找SSD1306的手册分析对比,见附件《SSD1306 接口图.xls》

看来很有共同点,有希望成功。
PCB背面,这个SC(32)-A0160是8位的MCU,资料不多,没有多少价值
------------------------我是分隔线--------------------

正面是线31,与其它oLED有相同处
------------------------我是分隔线--------------------

准备手术
------------------------我是分隔线--------------------
切除心脏SC(32)-A0160,好起死回生
------------------------我是分隔线--------------------

决定用IIC方式,虽然知道此款是4线SPI,但一手搞定IIC,以免多线,拆oLED,好断铜
------------------------我是分隔线--------------------

排线下藏着接GND的铜,为什么要断铜,见xls表或芯片手册
------------------------我是分隔线--------------------

断了
------------------------我是分隔线--------------------

中间一度点不亮,黑黑的屏心情不好,浪费时间。加Reset线,用IO口复位,驱动成功
------------------------我是分隔线--------------------

写字试试,加了几个字库程序,中央是51Hei DZ
------------------------我是分隔线--------------------
完工后剪线,拆线,当宝贝收藏好,总有使用它的时候,第2天再试RST线接VCC,不需要复位!成功。
望admin多奖点黑币!
程序在家了,晚上补上,是MSP430F415的,IAR6环境。手上也有C51、STM32、arduino等其它的,估计版权问题不上传了。

程序已上传。

//////////////////////////////////////////////////////////////////////////////////
//本程序只供学习使用,未经作者许可,不得用于其它任何用途

//#include <io430.h>
#include "msp430x41x.h"
#include  "intrinsics.h"
#define CPU_F ((double)8388608)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include "oled.c"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FLL_CTL0 |= XCAP10PF;
      IFG1 &=~OFIFG;
      while(IFG1 & OFIFG) IFG1 &=~OFIFG;

      /*-----------------DCO精准 20191208,-----------------*/
      SCFQCTL =  SCFQ_4M;                    //  =SCFQ_M + SCFQ_4M; 1禁调制 + 频
      FLL_CTL0 |= DCOPLUS;              //2倍频

         P1DIR |= 0xff;                           //方向设为输出
      P1OUT |= 0;

        Initial_M096128x64_ssd1306();
        delay_ms(5);
        while(1)
        {
//                fill_picture(0x05);//全屏显示
//                delay_ms(1000);
//                fill_picture(0xaa);//半屏熄灭;出现一条一条的亮线
//                delay_ms(1000);
//                Picture();//显示一张图片
//                delay_ms(1000);

                              OLED_Clear();
                OLED_ShowCHinese(0,0,0);
                OLED_ShowCHinese(18,0,1);
                OLED_ShowCHinese(36,0,2);
                OLED_ShowCHinese(54,0,3);
                OLED_ShowCHinese(72,0,4);
                OLED_ShowCHinese(90,0,5);
                OLED_ShowString(0,2,"0.96' OLED TEST");
                 OLED_ShowString(20,4,"51Hei DZ");
                OLED_ShowString(0,6,"ASCII:");
                OLED_ShowString(63,6,"CODE:");
                OLED_ShowChar(48,6,t);//显示ASCII字符
                t++;
                if(t>'~')t=' ';
                OLED_ShowNum(103,6,t,3,16);//显示ASCII字符的码值

                delay_ms(100);

                delay_ms(50);
//                OLED_DrawBMP(0,0,128,8,BMP1);  //图片显示(图片显示慎用,生成的字表较大,会占用较多空间,FLASH空间8K以下慎用)
                OLED_DrawBMP(BMP1);  //图片显示(图片显示慎用,生成的字表较大,会占用较多空间,FLASH空间8K以下慎用)
//                delay_ms(50);
//                OLED_DrawBMP(BMP2);  //图片显示(图片显示慎用,生成的字表较大,会占用较多空间,FLASH空间8K以下慎用)
                delay_ms(500);
        }
}

0.96OLED显示屏_SSD1306 UG 数据手册.pdf

0.96OLED显示屏_SSD1306 驱动芯片手册.pdf

SSD1306 接口图.7z

Feng 0.96OLED _IIC H.zip

网友A(2020-04-27):
有时就是这样,得到了不用的电子产品,想利用一下又找不到任何资料,有些特别少见,有些名称被磨掉了,很可惜,只能放在箱子里利用不了,唉。。。

网友B:
此U的拆解、外观等多图见《U拆解attach_img 》 http://www.51hei.com/bbs/dpj-178374-1.html

网友C:
手里有三四个废弃的,可惜没能OLED屏的,学习了,感谢分享

网友D:
我有好几个,感觉是个有用的东西,OLED显示不错,有驱动的愿望,不是垃圾了。

网友A:
为什么我的U上面没有屏,就一个像U盘的东西,屏幕是带驱动板的七段LCD数码管,还好使但没有资料引脚定义,整个一个小电路板,有个VCC,GND,TXD,RXD,VSS大概吧,记不太清了,应该从TXD,RXD驱动,但七段LCD数码管也没什么意思,就没研究,大家有知道的吗?

网友D:
我也有几个“金某某家”,但不是OLED显示的

网友E(2020-06-01):
记得有几个呢,晚上回去翻出来看看。

网友F:
膜拜大佬,感谢分享!

网友G:
楼主的探索精神令人钦佩!

网友H(2020-08-28):
有时间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I:
好多设计,来不及设计

网友J(2020-09-27):
正在学习OLED,学习了,谢谢分享!

网友K(2020-11-03):
我有好几个,感觉是个有用的东西,oLED显示不错,有驱动的愿望,不是垃圾了。

网友L:
以废为用,楼主厉害。

网友M(2020-12-03):
顶,技术好,资料详细

网友N(2021-05-05):
还能这么用?厉害

网友O:
手里有好几个,没有OELD的,也没什么可做的

网友P(2021-06-04):
高手果然是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Q(2021-12-08):
大神,受小弟一拜

网友R(2022-06-14):
废物利用,高手!

网友S:
高手,膜拜了。

网友T:
屏好几块,搞不清楚排线顺序,放置压箱底

网友U:
我的是自带两根线的那种

网友V:
楼主这种专研精神值得赞一个!!

网友W:
单独买屏 是有点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