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根据加速度数据控制IO口,输出电平不稳定问题求助大家

楼主(2020-04-26):
我用STC89C52单片机连接了一个加速度模块,根据角度信息控制IO口的电平,设置了串口中断,加速度模块每帧数据25个字节,串口RX读取数据后用来控制其他IO口的电平,连接了几个二极管控制亮灭来观察现象,然后发现IO电平会不断地快速波动,被困住了好几天,想求助大家这个问题是怎么回事。把中断代码和读取代码贴上来请大家指导,谢谢大家。
中断
#include "stc_it.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string.h"
//串口中断
void USART_IRQHandler(void)interrupt 4
{
static uint8_t i=0;//

if(RI)//接收完成标志
{
  RI=0;//清中断接收标志
  RX_BUF[i]=SBUF;
  if (i==0&&RX_BUF[0]!=0x5a) return;//检查帧头
    i++;
  if(i==25)                //
    {
       i=0;                 //
       Receive_ok=1;
    }

   }[/i][/font][i]
[font=Tahoma]  }[/font][font=Tahoma][size=5]
读取
[/size][/font][font=Tahoma]while(1)
{
    if(Receive_ok)//串口接收完毕
  {    Receive_ok=0;
   for(sum=0,i=0;i<(RX_BUF[3]+4);i++)
   sum+=RX_BUF[i];
   count=0;
      if(sum==RX_BUF[i])//校验和判断
   {
       if(RX_BUF[2]&0x01)   //加速度数据
      count=6;
      if(RX_BUF[2]&0x02)  //陀螺数据
     count+=6;
      if(RX_BUF[2]&0x04)  //磁场数据
      count+=6;
      if(RX_BUF[2]&0x08)  //四元数数据
      count+=8;
      if(RX_BUF[2]&0x10)  //欧拉角数据
      {
//          LED_0=0;
         rpy[0]=(RX_BUF[4+count]<<8)|RX_BUF[5+count];
         rpy[1]=(RX_BUF[6+count]<<8)|RX_BUF[7+count];
         rpy[2]=(RX_BUF[8+count]<<8)|RX_BUF[9+count];

        Y=rpy[0];  //获取角度
       X=rpy[1];

       TI=1;

      LED(Y,X);
         count+=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