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将卡号存在AT24C02中,通过读取,再进行对比,求程序思路(续集)

楼主(2020-04-26):
通过各位大神的指点,经过自己的理解,程序是写出来了,但是烧录到单片机刷卡会死机,注册过的卡就可以正常读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路过的大神一起分析一下,不知道是不是读取、保存、验证的方法错了

void checkcard(void)        //校验卡
{
        uchar j;
        uchar IDAddress;
        for(idnum=0;idnum<255;idnum=idnum+4)
        {

                IDAddress= numaddress[idnum];  // numaddress是4位数的SN号
                if(0!=At24c02Read(IDAddress))

                for(j=0;j<4;j++)
                {
                        IDn[j]=        At24c02Read(IDAddress);
                        delayms(20);
                        IDAddress++;
                }
                if( (Card_SN[0]==IDn[0])&&(Card_SN[1]==IDn[1])&&(Card_SN[2]==IDn[2])&&(Card_SN[3]==IDn[3]) )
                  break;
                 }
        if( (idnum<255)&&(Card_SN[0]==IDn[0])&&(Card_SN[1]==IDn[1])&&(Card_SN[2]==IDn[2])&&(Card_SN[3]==IDn[3]) )
               flag_id=1;
        else  flag_id=0;
}

if(Key==0x11)        //注册卡
                {
                         IC_READ();
                         if(IC_READ()==1)
                         {
                                  checkcard();
                                 if(flag_id==1)
                                 {
                                          flag_id=0;
                                          LcmClearTXT();
                                          PutStr(0,2,"卡已注册");
                                         PutStr(1,2,"请换卡片");
                                         PutStr(2,1,"按任意键继续");
                                         while(Keycan()==0);
                                         LcmClearTXT();
                                         PutStr(0,2,"请刷卡");
                                 }
                                 else
                                 {
                                         for(i=0;i<255;i=i+4)
                                         {
                                                 temp1=numaddress[ i];
                                                if(0==At24c02Read(temp1))
                                                 for(j=0;j<4;j++)
                                          {
                                                  At24c02Write(temp1,Card_SN[j]);
                                                 delayms(50);
                                                 temp1++;
                                           }
                                                 break;
                                            }
                                         LcmClearTXT();
                                         beep();
                                         PutStr(0,2,"注册成功");
                                         PutStr(1,1,"按任意键继续");
                                         while(Keycan()==0);
                                         LcmClearTXT();
                                         PutStr(0,2,"请刷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