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问题出在哪及解决办法?

楼主(2020-04-26):
跪求大神看下

Build target 'Target 1'
compiling shigaoxu.c...
shigaoxu.c(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ystem.h'
linking...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_CHANGE_LCD_MODE?SHIGAOXU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SPACE:   IDATA
    SEGMENT: ?ID?SHIGAOXU
    LENGTH:  007FH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GPS_LONGITUDE
    SEGMENT: ?ID?SHIGAOX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EMP_BU
    SEGMENT: ?ID?SHIGAOX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GPS_SPEED_DIR
    SEGMENT: ?ID?SHIGAOX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TEMP_BUF
    SEGMENT: ?ID?SHIGAOX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GPS_MODE
    SEGMENT: ?ID?SHIGAOX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GPS_SPEED
    SEGMENT: ?ID?SHIGAOX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GPS_LATITUDE_DIR
    SEGMENT: ?ID?SHIGAOX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GPS_HEIGHT
    SEGMENT: ?ID?SHIGAOX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GPS_LONGITUDE_DIR
    SEGMENT: ?ID?SHIGAOX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GPS_TIME2
    SEGMENT: ?ID?SHIGAOX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GPS_TIME1
    SEGMENT: ?ID?SHIGAOXU
*** ERROR L105: PUBLIC REFERS TO IGNORED SEGMENT
    SYMBOL:  GPS_LATITUDE
    SEGMENT: ?ID?SHIGAOXU
Program Size: data=164.0 xdata=0 code=2413
Target not created
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ystem.h"

#define  FALSE   0
#define  TRUE     1
sbit       SCLK  = P1^7;
sbit       MISO  = P1^6;
sbit       MOSI  = P1^5;
sbit       LCD_SH = P1^2;
sbit       LCD_CS = P1^1;
#define LCD_SCLK  SCLK
#define LCD_MISO  MISO
#define LCD_MOSI  MOSI
#define LCD_16dot_mode             1
#define LCD_12dot_mode             2
#define LCD_DRAW_mode            3
#define LCD_FD_DRAW_mode      4
#define LCD_FD_DATA                  1
#define LCD_FD_ADDR                  0
#define LCD_FD_CMD                   0
//LCD命令及参数定义
#define LCD_CMD_HEAD                    0x80
#define LCD_CMD_END                      0x93

#define LCD_16DOT_MODE_CMD       0x81
#define LCD_12DOT_MODE_CMD       0x82
#define LCD_DRAW_MODE_CMD        0X83
#define LCD_FD_MODE_CMD             0x84
#define LCD_SET_CONTRAST_CMD   0x85
#define LCD_SET_BK_LCD_CMD        0x86
#define LCD_CLR_CMD                      0x88
#define LCD_SLEEP_CMD                  0x89
#define LCD_Cursor_CMD                  0x8B
#define LCD_Hilight_CMD                  0x8C
#define LCD_BK_Light_Ctl_Cmd         0x8d
#define LCD_ALL_Hilight                    0
#define LCD_TXT_Hilight       1
#define LCD_DRAW_PIC_CMD            0x90

//命令画图模式下的画图模式设置
#define LCD_DRAW_WHOLE_PIC       0x01
#define LCD_DRAW_SPECIAL_ICON   0x02
#define LCD_DRAW_PROGRESS        0x03
#define LCD_EXIT_SLEEP_STA         0x9F
#define LCD_SET_NEW_POS_WORD  0x20
#define LCD_SET_DEF_POS_WORD   0x00
#define LCD_BK_ON                           0x01
#define LCD_BK_OFF                         0x00
#define LCD_START_ADC_CMD         0x87
#define LCD_READ_CMD           0x00
unsigned char idata temp_bu[20];
unsigned char idata temp_buf[20];
unsigned char idata gps_time1[12];
unsigned char idata gps_mode[3];
unsigned char idata gps_longitude[15];
unsigned char idata gps_longitude_dir[3];
unsigned char idata gps_latitude[15];
unsigned char idata gps_latitude_dir[3];
unsigned char idata gps_speed[8];
unsigned char idata gps_speed_dir[8];
unsigned char idata gps_time2[10];
unsigned char gps_data_ok_flag;
unsigned char idata gps_height[10];
unsigned char rx_height_mode;
unsigned char rx_height_count;
#define   MAX_RX_BUF  12
unsigned char gps_rx_mode;
unsigned char rx_pointer;
unsigned char com_rx_buf[MAX_RX_BUF+1];

void cal_position_disp_datalatitude(void);
void cal_position_disp_datalongitude(void);
void TR_LCD_SPI_BYTE_FD(unsigned char dat,mode);
unsigned char TR_LCD_SPI_BYTE(unsigned char dat);
void Change_lcd_mode(unsigned char LCD_mode);
void LCD_Send_CMD_END(void);
void SET_LCD_POS(unsigned char mode ,Y,X);
void LCD_print_char(unsigned char Y,X,unsigned char *char_ptr,unsigned char End_flag);
void LCD_print_Curr_char(unsigned char *char_ptr,unsigned char End_flag);
void Send_LCD_string(unsigned char *char_ptr);
void Draw_lcd_whole_PIC(unsigned char ST_PIC,END_PIC,time);
void Draw_LCD_Specail_ICON(unsigned char mode,Y,X,height,width,unsigned char *data_ptr);
void Draw_LCD_Srepress(unsigned char Y,X,mode,width,curr_POS);
void Set_LCD_contrast(unsigned char CON_dat);
void Set_LCD_BK(unsigned char BKL_dat);
unsigned char Read_LCD_ADC(void);
unsigned char Check_LCD_Busy(unsigned char mode);
void Draw_LCD_Big_PIC(unsigned char Y,X,height,width,unsigned char *PIC_ptr);
void LCD_Exit_FD_DRAW_MODE(unsigned char new_mode);
void SET_LCD_SLEEP_MODE(void);
unsigned char SET_LCD_Exit_SLEEP(void);
void LCD_CLR_ALL(unsigned char At_once );
void LCD_Open_Cursor(unsigned char Cursor_width);
void LCD_Close_Cursor(void);
void LCD_Open_hilight(unsigned char Hilight_mode);
void LCD_Close_hilight(unsigned char Hilight_mode);
void LCD_BK_Light_SET(unsigned char Light_MODE);
void Init_LCD(void);
void Init_GPS_module(void);
unsigned char  Cal_gas_data_to_disp(void);
void rx_gps_data(unsigned char com_rx_byte);
void delay_time(unsigned short t)
{
unsigned short n,m;
for(n=0;n<t;n++)
{
for(m=0;m<1000;m++)
  {;}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i;
Init_GPS_module();
Init_LCD();
EA=1;
while(1)
{
LCD_BK_Light_SET(TRUE);
Set_LCD_BK(1);
LCD_Open_Cursor(1);
LCD_Send_CMD_END();
delay_time(20);
LCD_Open_hilight(LCD_ALL_Hilight);
LCD_Send_CMD_END();
delay_time(500);
LCD_CLR_ALL(TRUE);
if(gps_data_ok_flag)
{
   i=Cal_gas_data_to_disp();
   if(i==1)
   {
     LCD_print_char(0, 0, "该地时间为~", FALSE);
         LCD_Open_Cursor(0);
     LCD_print_Curr_char(gps_time1,TRUE);
            delay_time(200);
         LCD_Open_Cursor(1);
     LCD_print_char(1, 0, "该地经度为~", FALSE);
         LCD_Open_Cursor(0);
     LCD_print_Curr_char(temp_bu , TRUE);
         delay_time(200);
         LCD_Open_Cursor(0);
     LCD_print_char(3, 0, "该地纬度为~", FALSE);
         LCD_Open_Cursor(0);
     LCD_print_Curr_char(temp_buf ,TRUE);
   }
}
    delay_time(20000);
}
}
void Delay_3US(void)
{
unsigned char t;
for(t=0;t<10;t++)  //----
     {
     _nop_();
     }
}
#ifdef HARD_SPI
unsigned char TR_LCD_SPI_BYTE(unsigned char dat)
{
while(!LCD_SH);
LCD_CS=0;
SPDAT=dat;
while(!(SPSTAT&0x80));
SPSTAT=0xc0;
LCD_CS=1;
return SPDAT;
}
#else
unsigned char TR_LCD_SPI_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temp_data,i;
while(!LCD_SH);
LCD_SCLK=0;
temp_data=dat;
LCD_CS=0;
MOSI=0;
for(i=0;i<8;i++)
  {
  if(temp_data&0x80)
          LCD_MOSI=1;
  else
          LCD_MOSI=0;
  temp_data<<=1;
  LCD_SCLK=1;
  if(LCD_MISO)
          temp_data|=0x01;
  //_nop_();
  LCD_SCLK=0;
  //_nop_();
  }
LCD_CS=1;
return temp_data;
}
#endif
void Change_lcd_mode(unsigned char LCD_mode)
{
unsigned char temp_data;
if(LCD_mode)
  {
  if(LCD_mode<=LCD_FD_DRAW_mode)
          {
        temp_data=0x80+LCD_mode;
        TR_LCD_SPI_BYTE(LCD_CMD_HEAD);
        TR_LCD_SPI_BYTE(temp_data);
        //LCD_Send_CMD_END();
          }
  }
}
void LCD_Send_CMD_END(void)
{
TR_LCD_SPI_BYTE(LCD_CMD_END);
Delay_3US();
Delay_3US();
}
void SET_LCD_POS(unsigned char mode ,Y,X)
{
unsigned char temp_data;
TR_LCD_SPI_BYTE(LCD_CMD_HEAD);
if(mode)
  {
  temp_data=Y;
  temp_data&=0x0f;
  temp_data|=LCD_SET_NEW_POS_WORD;
  }
else
  temp_data=LCD_SET_DEF_POS_WORD;
TR_LCD_SPI_BYTE(temp_data);
if(mode)
   TR_LCD_SPI_BYTE(X);
}
void LCD_print_char(unsigned char Y,X,unsigned char *char_ptr,unsigned char End_flag)
{
SET_LCD_POS(TRUE, Y, X);
Send_LCD_string(char_ptr);
if(End_flag)
     LCD_Send_CMD_END();
}
void LCD_print_Curr_char(unsigned char *char_ptr,unsigned char End_flag)
{
SET_LCD_POS(FALSE, 0, 0);
Send_LCD_string(char_ptr);
if(End_flag)
     LCD_Send_CMD_END();
}
void Send_LCD_string(unsigned char *char_ptr)
{
while(*char_ptr!='~')
{
TR_LCD_SPI_BYTE(*char_ptr);
char_ptr++;
}
}
void Set_LCD_BK(unsigned char BKL_dat)
{
TR_LCD_SPI_BYTE(LCD_CMD_HEAD);
TR_LCD_SPI_BYTE(LCD_SET_BK_LCD_CMD);
TR_LCD_SPI_BYTE(BKL_dat);
}
void LCD_CLR_ALL(unsigned char At_once )
{
TR_LCD_SPI_BYTE(LCD_CMD_HEAD);
TR_LCD_SPI_BYTE(LCD_CLR_CMD);
if(At_once)
        LCD_Send_CMD_END();
}
void LCD_Open_Cursor(unsigned char Cursor_width)
{
TR_LCD_SPI_BYTE(LCD_CMD_HEAD);
TR_LCD_SPI_BYTE(LCD_Cursor_CMD);
TR_LCD_SPI_BYTE(0x01);
TR_LCD_SPI_BYTE(Cursor_width);
}
void LCD_Open_hilight(unsigned char Hilight_mode)
{
TR_LCD_SPI_BYTE(LCD_CMD_HEAD);
TR_LCD_SPI_BYTE(LCD_Hilight_CMD);
TR_LCD_SPI_BYTE(Hilight_mode);
TR_LCD_SPI_BYTE(0x01);
}
void LCD_BK_Light_SET(unsigned char Light_MODE)
{
TR_LCD_SPI_BYTE(LCD_CMD_HEAD);
TR_LCD_SPI_BYTE(LCD_BK_Light_Ctl_Cmd );
TR_LCD_SPI_BYTE(Light_MODE);
}
void Init_LCD(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250;i++)
        Delay_3US();
LCD_SH=1;
while(!LCD_SH);
}
void Init_GPS_module(void)
{
rx_pointer=0;
gps_rx_mode=0;
gps_data_ok_flag=0;
RI=0;
TI=0;
SCON=0x40;
PCON=0x0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ES=1;
}
void Uart_Isr(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x_gps_data(SBUF);
}
if(TI)
{
;
}
RI=0;
TI=0;
}
void rx_gps_data(unsigned char com_rx_byte)
{
unsigned char i;
if(com_rx_byte=='

)
{
gps_rx_mode=0;
rx_pointer=0;
for(i=0;i<5;i++)
         com_rx_buf[i]=0;
}
else
{
if(rx_pointer<MAX_RX_BUF)
         com_rx_buf[rx_pointer++]=com_rx_byte;
}
switch(gps_rx_mode)
{
case 0:
if(com_rx_byte==',')
  {
  if((com_rx_buf[0]=='G')&&(com_rx_buf[1]=='P')&&(com_rx_buf[2]=='R')&&
  (com_rx_buf[3]=='M')&&(com_rx_buf[4]=='C'))
   {
   gps_rx_mode=1;
   }
else if((com_rx_buf[0]=='G')&&(com_rx_buf[1]=='P')&&(com_rx_buf[2]=='G')&&
  (com_rx_buf[3]=='G')&&(com_rx_buf[4]=='A'))
  {
  rx_height_count=0;
  rx_height_mode=0;
  gps_rx_mode=12;
  }
   rx_pointer=0;
  }
break;
case 1:
if(com_rx_byte==',')
  {
  for(i=0;i<rx_pointer;i++)
    {
        gps_time1[i]=com_rx_buf[i];
        }
  //gps_time1[i]='|';
  gps_rx_mode=2;
  rx_pointer=0;
  }
break;
case 2:
if(com_rx_byte==',')
  {
  for(i=0;i<rx_pointer;i++)
    {
        gps_mode[i]=com_rx_buf[i];
        }
  //gps_mode[i]='|';
  gps_rx_mode=3;
  rx_pointer=0;
  }
break;
case 3:
if(com_rx_byte==',')
  {
  for(i=0;i<rx_pointer;i++)
    {
        gps_latitude[i]=com_rx_buf[i];
        }
  //gps_longitude[i]='|';
  gps_rx_mode=4;
  rx_pointer=0;
  }
break;
case 4:
if(com_rx_byte==',')
  {
  for(i=0;i<rx_pointer;i++)
    {
        gps_latitude_dir[i]=com_rx_buf[i];
        }
  //gps_longitude_dir[i]='|';
  gps_rx_mode=5;
  rx_pointer=0;
  }
break;
case 5:
if(com_rx_byte==',')
  {
  for(i=0;i<rx_pointer;i++)
    {
        gps_longitude[i]=com_rx_buf[i];
        }
  //gps_latitude[i]='|';
  gps_rx_mode=6;
  rx_pointer=0;
  }
break;
case 6:
if(com_rx_byte==',')
  {
  for(i=0;i<rx_pointer;i++)
    {
        gps_longitude_dir[i]=com_rx_buf[i];
        }
  //gps_latitude_dir[i]='|';
  gps_rx_mode=7;
  rx_pointer=0;
  }
break;
case 7:
if(com_rx_byte==',')
  {
  for(i=0;i<rx_pointer;i++)
    {
        gps_speed[i]=com_rx_buf[i];
        }
  gps_rx_mode=8;
  rx_pointer=0;
  }
break;
case 8:
if(com_rx_byte==',')
  {
  for(i=0;i<rx_pointer;i++)
    {
    gps_speed_dir[i]=com_rx_buf[i];
    }
  gps_rx_mode=9;
  rx_pointer=0;
  }
break;
  case 9:
  if(com_rx_byte==',')
  {
  for(i=0;i<rx_pointer;i++)
    {
        gps_time2[i]=com_rx_buf[i];
        }
  gps_rx_mode=10;
rx_pointer=0;
  }
  break;
  case 10:
  if(com_rx_byte==',')
  {
  gps_rx_mode=11;
  rx_pointer=0;
  }
  break;
  case 11:
  if(com_rx_byte==',')
          {
       gps_data_ok_flag=1;
       gps_rx_mode=0;
       rx_pointer=0;
          }
  break;
  case 12:    //接收海拔高度数据
  if(com_rx_byte==',')
          {
        if(rx_height_mode==0)
                {
               rx_height_count++;
                if(rx_height_count==8)
                        {
                        rx_height_mode=1;
                        rx_pointer=0;
                        }
                }
        else
                {
                 for(i=0;i<rx_pointer;i++)
                    {
                    gps_height[i]=com_rx_buf[i];
                    }
                 gps_rx_mode=0;
                 rx_pointer=0;
                 // rx_height_mode=1;
                // rx_pointer=0;
                 }
       }

  break;
  default:
  gps_rx_mode=0;
  rx_pointer=0;
  break;
}
com_rx_byte=0xff;
}
unsigned char cal_data_len(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i=0;
while(*str!=',')
{
i++;
str++;
}
*str='~';
return i;
}
void Cal_gps_height(void)
{
unsigned char i;
i= cal_data_len(gps_height);
gps_height[i]='m';
gps_height[i+1]='~';
}
void Cal_gps_time(void)
{
unsigned char hh;
unsigned char i,temp_buff[10];
if(cal_data_len(gps_time1)!=0)
{
hh=(gps_time1[0]-'0')*10+(gps_time1[1]-'0');
hh+=8;
if(hh>=24)
        hh-=24;
temp_buff[0]=hh/10+'0';
temp_buff[1]=hh%10+'0';
temp_buff[2]=':';
temp_buff[3]=gps_time1[2];
temp_buff[4]=gps_time1[3];
temp_buff[5]=':';
temp_buff[6]=gps_time1[4];
temp_buff[7]=gps_time1[5];
temp_buff[8]='~';
for(i=0;i<9;i++)
    gps_time1[i]=temp_buff[i];
}
}
unsigned char  Cal_gas_data_to_disp(void)
{
Cal_gps_height();
Cal_gps_time();
cal_position_disp_datalatitude();
cal_position_disp_datalongitude();
if(gps_mode[0]=='A')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void cal_position_disp_datalatitude(void)
{
unsigned int hen;
if(cal_data_len(gps_latitude)!=0)
{
  hen=(gps_latitude[5]-'0')*1000+( gps_latitude[6]-'0')*100+( gps_latitude[7]-'0')*10+( gps_latitude[8]-'0');
hen=hen*60;
temp_buf[0]=gps_latitude_dir[0];
temp_buf[1]=gps_latitude[0];
temp_buf[2]=gps_latitude[1];
temp_buf[3]='d';
temp_buf[4]=gps_latitude[2];
temp_buf[5]=gps_latitude[3];
temp_buf[6]='m';
temp_buf[7]=hen/100000+'0';
temp_buf[8]=hen/10000%10+'0';
temp_buf[9]='.';
temp_buf[10]=hen%1000/100+'0';
temp_buf[11]=hen%100/10+'0';
temp_buf[12]=hen%10+'0';
temp_buf[13]='s';
temp_buf[14]='~';
}
}
void cal_position_disp_datalongitude(void)
{
unsigned int hen;
if(cal_data_len(gps_longitude)!=0)
{
hen=(gps_longitude[6]-'0')*1000+(gps_longitude[7]-'0')*100+(gps_longitude[8]-'0')*10+( gps_longitude [9]-'0');
hen=hen*60;
temp_bu[0]= gps_longitude_dir[0];
temp_bu[1]= gps_longitude[0];
temp_bu[2]= gps_longitude[1];
temp_bu[3]= gps_longitude[2];
temp_bu[4]='d';
temp_bu[5]= gps_longitude[3];
temp_bu[6]= gps_longitude[4];
temp_bu[7]='m';
temp_bu[8]=hen/100000+'0';
temp_bu[9]=hen/10000%10+'0';
temp_bu[10]='.';
temp_bu[11]=hen%1000/100+'0';
temp_bu[12]=hen%100/10+'0';
temp_bu[13]=hen%10+'0';
temp_bu[14]='s';
temp_bu[15]='~';
}
}

网友A:
shigaoxu.c(4):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System.h'
可能系统太弱没找能到 System.h 文件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可能系统太差不知道  CHANGE_LCD_MODE  函数做什么用
*** ERROR L107: ADDRESS SPACE OVERFLOW
可能系统太晕想搞懂你用的是什么MCU ...

网友B:
//#include"System.h"
/*
void Change_lcd_mode(unsigned char LCD_mode)
{
unsigned char temp_data;
if(LCD_mode)
  {
  if(LCD_mode<=LCD_FD_DRAW_mode)
          {
        temp_data=0x80+LCD_mode;
        TR_LCD_SPI_BYTE(LCD_CMD_HEAD);
        TR_LCD_SPI_BYTE(temp_data);
        //LCD_Send_CMD_END();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