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如何把两个位变量转换成字节变量,让它们能进行比较?

楼主(2020-04-26):
测试电路如图所示,我要求由sw-dip两个开关设定预设值,由s产生下降沿中断,当中断次数等于预设值时,LED点亮。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两个位变量转换成字节变量,让它们能进行比较,求大神们指点指点,不胜感谢!

网友A:
if(p3.2==0)
    if(p3.3==0)
       i=1;
    else
       i=2;
if(p3.2==1)
     if(p3.3==0)
      i=3;
     else
       i=4
00对应1
01对应2
10对应3
11对应4

网友B:
SET_VALUE = (P3>>2) & 0x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