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以实现超声波避障的调速小车吗?求思路

楼主(2020-04-26):
我是个小白,想问一下,可以实现超声波避障的调速小车吗,我朋友说超声波和调速都用到定时器,超声波需要严格的时序要求,会冲突。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还是必须要还其他的避障传感器?

网友A:
看你用哪一种超声波了,一般没啥冲突,小车速度精度一般要求不高。放心大胆的去弄

网友B:
STC89C52RC就有三个定时器了,不会冲突的

网友C:
找好对应关系,应该不会冲突的

网友D:
不会冲突的!

网友E:
单片机非常强大。 它应该能够控制超声波避障的调速小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