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Proteus仿真12864显示中文+文字取模软件

楼主(2020-04-26):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E=P3^0;
sbit  RW=P3^1;
sbit  DI=P3^2;
sbit  CS2=P3^3;
sbit  CS1=P3^4;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nsigned char cons,cont;

uchar code
shuzi[16][32]={{0x00,0xE0,0x10,0x08,0x08,0x10,0xE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F,0x10,0x20,0x20,0x10,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0*/
{0x00,0x1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20,0x20,0x3F,0x20,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1",1*/
{0x00,0x70,0x08,0x08,0x08,0x88,0x7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0*/
{0x08,0xF8,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3F,0x11,0x20,0x20,0x11,0x0E,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b",
1*/
{0x00,0x00,0x00,0x8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E,0x11,0x20,0x20,0x20,0x1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c",
2*/
{0x00,0x00,0x00,0x80,0x80,0x88,0xF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E,0x11,0x20,0x20,0x10,0x3F,0x2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d",
3*/
{0x00,0xFC,0x00,0x00,0xFF,0x00,0x00,0xF0,0x10,0x10,0xFF,0x10,0x10,0xF0,0x00,0x00,
0x00,0x87,0x40,0x30,0x0F,0x00,0x00,0x1F,0x00,0x00,0xFF,0x08,0x10,0x0F,0x00,0x00},/*"帅",
4*/

{0x20,0x24,0x24,0x24,0xFE,0x23,0x22,0x20,0x20,0xFF,0x20,0x22,0x2C,0xA0,0x20,0x00,
0x00,0x08,0x48,0x84,0x7F,0x02,0x41,0x40,0x20,0x13,0x0C,0x14,0x22,0x41,0xF8,0x00}};/*"我"
,5*/
unsigned char i;
void delay(uint x)//延时
{
        uint a,b;
        for(a=x;a>0;a--)
        for(b=10;b>0;b--);
}

void keydelay(uint i)
{
        while(i--);
}

void delay2s(void)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27;c>0;c--)
        for(b=235;b>0;b--)
            for(a=32;a>0;a--);
    _nop_();  //if Keil,require use intrins.h
}
void readbusy(void)     /* 判断最高位是否为 1,为 0 才读写数据 */
{
        P0=0x00;
        cons=P0;
        DI=0;
        RW=1;
        E=1;
        while(cons&0x80);
        E=0;
}
void Select(uchar i)
{
        switch(i)
        {
            case 0:CS1=0;CS2=0;break;
                    case 1:CS1=0;CS2=1;break;
                    case 2:CS1=1;CS2=0;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xieminling(uchar value)
{
        readbusy();/* 每次读写都要忙判断 */
        DI=0;
        RW=0;
        P0=value;
        E=1;
        _nop_();
        _nop_();
        E=0;
}
void Setonoff(uchar onoff)
{
        onoff=0x3e|onoff;
        xieminling(onoff);
}
void xieshuju(uchar dat)
{
        readbusy();
        DI=1;
        RW=0;
        P0=dat;
        E=1;
        _nop_();
        _nop_();
        E=0;
}
void  Setpage(uchar page)/* 设置页 */
{
        page=0xb8|page;
        xieminling(page);
}
void Setline(uchar line) /* 设置列 */
{
        line=0x40|line;
        xieminling(line);
}
void qingping(uchar screen)   /* 清屏*/
{
        uchar i,j;
        Select(screen);
        for(i=0;i<8;i++)
          {
                  Setline(0);
                   Setpage(i);
             for(j=0;j<64;j++)
              {
                       xieshuju(0x00);
              }
          }
}
void chushihua(void)
{
        Select(0);
        Setonoff(0);
        Select(0);
        Setonoff(1);
        Select(0);
        qingping(0);
}
void xianshi(uchar ss,uchar lie,uchar page1,uchar *p)
{
        uchar i;
        Select(ss);
        Setpage(page1);
        Setline(lie);
        for(i=0;i<16;i++)
        {
                xieshuju(p[i]);
        }
        Setpage(page1+1);
    Setline(lie);
        for(i=0;i<16;i++)
         {
                xieshuju(p[i+16]);
         }
}

void main()
{
   chushihua();
        while(1)
        {

                xianshi(1,0,0,shuzi[15]);             //第一个1开左边显示、2开右边显示
                xianshi(2,0,0,shuzi[14]);                 //第二个0/16/32第一个字、第二个字
                xianshi(1,0,2,shuzi[15]);             //第三个0/2/4第一行、第二行
                xianshi(2,0,2,shuzi[14]);
                xianshi(1,16,4,shuzi[15]);
                xianshi(2,16,4,shuzi[14]);
        }
}

proteus仿真12864

网友A:
VCC和GND接反了

网友B(2020-06-02):
什么取模方式

网友C(2021-04-12):
VCC和GND接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