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怎么编程啊,电路也不会连 求帮助

楼主(2020-04-26):
5个独立按键依次接在P1.0~P1.4引脚上,一个共阳极数码管接P0口,编程实现按键显示数字。5个按键显示数字依次为1,2,3,4,5。

网友A:
先定义5个按键的引脚,然后给数码管一个共阳极数组,设p0

网友A:
先设置5个按键的控制引脚P1.0~P1.4,定义数码管数组,设置P0口输出。然后控制5个按键分别对应各自数值,定时最好用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