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DHT11温湿度组网采集源程序-很详细(适合新手)

楼主:
第一次在51黑电子论坛发帖,内心有点小激动,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温湿度传感器 DHT11
1.实验内容
1)掌握温湿度传感器使用
2)掌握点对点通讯
3)掌握 DHT11 移植方法
2.实现现象
终端获得 DH T11 传感器的数据,无线传输给协调器;协调器再通过串口发给电脑串口调试
助手显示。协调器、终端通过串口输出,LCD 也同步刷新。
3.实验详解
由于此实验和 DS18B20 共用一个 IO 口,所以移植起来更加容易。DHT11 带温度、湿度检
测,而 DS18B20 则只带温度检测,不过精度相对要高点,一般应用只会选其中一种而已。程序
大部分相同,本实验中只讲不同部分。
打开《3.高级篇-zigbee 协议栈应用与组网\7.温湿度传感器 DHT11\ZStack-CC2530-2.3.0-
1.4.0\Projects\zstack\Samples\SampleApp\CC2530DB\SampleApp.eww》 工程。
1)我们将基础实验里面的 DHT11.c 和 DHT11.h 文件复制到 SampleApp\Source 文件夹下。
2)在协议栈的 APP 目录树下点击右键--Add--添加 DHT11.c 和 DHT11.h 文件。并在
SampleApp.c 文件中包含 DHT11.h 头文件。
3)初始化传感器引脚,和 ds18b20 共用一个 GPIO
4)读取温度数据,这个是重点,其它基本都相同,只要看懂此段代码即可会使用 DH11 了.

void SampleApp_Send_P2P_Message( void )
{
byte i, temp[3], humidity[3], strTemp[7];
DHT11(); //获取温湿度
//将温湿度的转换成字符串,供 LCD 显示
temp[0] = wendu_shi+0x30;
temp[1] = wendu_ge+0x30;
temp[2] = '\0';
humidity[0] = shidu_shi+0x30;
humidity[1] = shidu_ge+0x30;
humidity[2] = '\0';
//将数据整合后方便发给协调器显示
osal_memcpy(strTemp, temp, 2);
osal_memcpy(&strTemp[2], " ", 2);
osal_memcpy(&strTemp[4], humidity, 3);
//获得的温湿度通过串口输出到电脑显示
HalUARTWrite(0, "T&H:", 4);
HalUARTWrite(0, strTemp, 6);
HalUARTWrite(0, "\n",1);
//输出到 LCD 显示
for(i=0; i<3; i++) //输出温度、湿度提示字符
{
if(i==0)
{
LCD_P16x16Ch(i*16,4,i*16);
LCD_P16x16Ch(i*16,6,(i+3)*16);
}
else
{
LCD_P16x16Ch(i*16,4,i*16);
LCD_P16x16Ch(i*16,6,i*16);
}
}
LCD_P8x16Str(44, 4, temp); //LCD 显示温度值
LCD_P8x16Str(44, 6, humidity); //LCD 显示湿度值
if ( AF_DataRequest( &SampleApp_P2P_DstAddr, &SampleApp_epDesc,
SAMPLEAPP_P2P_CLUSTERID,6,strTemp,&SampleApp_TransID,AF_DISCV_ROUTE,
AF_DEFAULT_RADIUS ) == afStatus_SUCCESS )
{
}
else
{
// Error occurred in request to send.
}
}
5)接收数据
void SampleApp_MessageMSGCB( afIncomingMSGPacket_t *pkt )
{
uint16 flashTime;
switch ( pkt->clusterId )
{
case SAMPLEAPP_P2P_CLUSTERID:
HalUARTWrite(0, "T&H:", 4); //提示接收到数据
HalUARTWrite(0, pkt->cm d.Data, pkt->cmd.DataLength); //输出接收到的数据
HalUARTWrite(0, "\n", 1); // 回车换行
break;
case SAMPLEAPP_PERIODIC_CLUSTERID:
break;
case SAMPLEAPP_FLASH_CLUSTERID:
flashTime = BUILD_UINT16(pkt->cmd.Data[1], pkt->cmd.Data[2] );
HalLedBlink( HAL_LED_4, 4, 50, (flashTime / 4) );
break;
}
}

6)DH11.c 文件还需要修改一个地方。打开文件将原来的延时函数改成协议栈自带的延时函数,
保证时序的正确。同时要包含#include"OnBoard.h"。
4.实验步骤
1)选择 CoodinatorEB-Pro, 下载到开发板 A;作为协调器,通过 USB 线跟电脑连接.
2)选择 EndDeviceEB-Pro, 下载到开发板 B;作为终端设备无线发送数据给协调器,也通过 USB
线跟电脑连接.
3)给两块开发板上电,打开串口调试助手,设为:9600 8N1 并打开串口,串口请选择自己的端
口号。终端连网成功后会向协调器发数据,实验结果如下图所示。5.实验结果左边是终端 右边是协调器 ,终端采集温度,通过 ZigBee 发送到协调器,协调器经过串口,
将数据发到电脑

好啦,完成了。虽然是搬砖,但是也是有水平的搬砖的。

网友A(2020-04-28):
有那种通过蓝牙或者wifi在手机上显示温湿度的吗?

网友B(2021-03-29):
确实可以,对我理解ZigBee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