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指针数字切换万年历程序

楼主(2020-04-26):
电路图在附件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
*******************************************************************************
*                     “冬松电子工作室”        倾情奉献
*
*                  配套 LCD12864电子万年历时钟电路板
*
* 文 件 名:calendarMain.c
* 描    述: LCD12864电子万年历时钟工程主文件
* 功    能:初始化定时器0,及中断服务程序(用于闹钟),主函数调用
* 咨询电话:135-91697612
*******************************************************************************
*/
#include "clock.h"
#include "calendar.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h"
#include "zhen.h"
#include "sensor.h"
uchar alarmStyle;   //定义蜂鸣器报警方式
/****************************************************************************/
sbit bell=P1^0;  //定义蜂鸣器端口
/****************************************************************************
* 名称:void Timer0_Initial(void)
* 功能:初始化timer0
* 入口函数:无
* 出口函数:无
****************************************************************************/
void Timer0_Initial(void)
{
        TMOD=0x01;  //Timer0工作方式1定时
        TH0 =0x4c;
        TL0 =0x00;  //定时50 ms
        ET0 =1;     //Timer0开中断
        TR0 =1;     //timer0启动
}
/*****************************************************************************
* 名称: Timer0_Overflow() inturrupt 1
* 功能: 中断服务程序 1.整点报时 三声嘟嘟的声音  2.闹钟报时,持续一分钟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无
*****************************************************************************/
void Timer0_Overflow() interrupt 1
{
        TH0 = 0x4c;
        TL0 = 0x00; //延时 50 ms
        bell=~bell;        //进入中断,蜂鸣器取反,达到蜂鸣器间歇工作目的

}
/******************************************************************************
* 函数名称: main()
* 功    能: 主函数
* 入口参数: 无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main()
{
    uchar clock_time[7] = {0x00,0x11,0x20,0x01,0x02,0x01,0x16};  //定义时间变量 秒 分 时 日 月 周 年
    uchar alarm_time[3]; //闹钟设置 alarm_time[0]:分钟  alarm_time[1]:小时
        uchar temperature[2];//定义温度变量temperature[0]为低8位,temperature[1]为高8位
        uchar i, j;
        uchar CALL[3]; //存储三画面状态(开和闭)数组
//        bell = 1;
//        lcd = 1;
//        psb = 1; //12864采用并口输出方式
//  cs2 = 0;
        Timer0_Initial();        //初始化定时器0
        v_Lcd12864Init_f(); //12864初始化
        port = 0xFF;        //释放P0端口
        Lcd_Write_Command(0x36); //采用扩充指令集,绘图开,清除模拟指针画面字符
        delay_1ms(2);            //延时2ms
        Lcd_Write_Command(0x36); //采用扩充指令集,绘图开,需设定两次,先改DL,再改RE
        delay_1ms(2);                          //延时2ms
        cls();                   //清屏,为显示做准备
        key_init();                             //初始化键盘扫描程序变量
//  Set1302(clock_time);     //时钟初试化
        CALL1[0] = R1302(0xc7);        //读取DS1302的RAM中 画面一 状态值
        CALL1[1] = R1302(0xc9);        //读取DS1302的RAM中 画面二 状态值
        CALL1[2] = R1302(0xcb);        //读取DS1302的RAM中 画面三 状态值
        if(((CALL1[0]==1)||(CALL1[1]==1))&&(CALL1[2]==0)) //第一、二个画面
        {
            frame_and_scale_f(); //绘制出边框,和刻度
        }
        alarmStyle=0x00; //初始化报警方式,此时不报警
        EA = 0;                         //关闭总中断
    while( 1 )
        {
                CALL[0] = R1302(0xc1);        //读取DS1302的RAM中 分 闹钟值
                CALL[1] = R1302(0xc3);        //读取DS1302的RAM中 时 闹钟值
                CALL[2] = R1302(0xc5);        //读取DS1302的RAM中 开和闭 状态值
                CALL1[0] = R1302(0xc7);        //重新读取DS1302的RAM中 画面一 状态值
                CALL1[1] = R1302(0xc9);        //重新读取DS1302的RAM中 画面二 状态值
                CALL1[2] = R1302(0xcb);        //重新读取DS1302的RAM中 画面三 状态值
                Get1302(clock_time);    //获取 秒 分 时 日 月 周 年 的时钟数据
                Lcd_Clock(clock_time);        //时钟显示
                Sensor_Fresh(temperature);    //温度更新,读取温度
                Lcd_Temperature(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Conversion(0,clock_time[6],clock_time[4],clock_time[3]); //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阴历数据
                Conver_week(0,clock_time[6],clock_time[4],clock_time[3]);//输入BCD阳历数据,输出BCD星期数据
                   if(KEY_FUNC==Key_Scan()) //如果按键作值KEY_FUNC(0x08)与按键扫描Key_Scan()数对比相等(也是0x08),
                {
                        while(KEY_FUNC==Key_Scan()); //KEY_FUNC和Key_Scan()的值相等,就在这里等待,按键抬起就执行下面语句,
                        Key_Function(clock_time, alarm_time); //则进入功能选择菜单
                }
                if(KEY_UP == Key_Scan()) //如果按键作值KEY_UP(0x01)与按键扫描Key_Scan()数对比相等(也是0x01),
                {
                        lcd = 1; //打开液晶背光灯
                }
                if(KEY_DOWN == Key_Scan()) //如果按键作值KEY_DOWN(0x02)与按键扫描Key_Scan()数对比相等(也是0x02),
                {
                        lcd = 0; //关闭液晶背光灯
                }
                if(((CALL1[0]==1)||(CALL1[1]==1))&&(CALL1[2]==0)) //第一、二个画面
                {
                    frame_and_scale_f(); //绘制出边框,和刻度
                        zhizhen();
                }
                if(((CALL1[0]==0)||(CALL1[1]==0))&&(CALL1[2]==1)) //第三个画面
                {
                        Lcd_Write_Command(0x34); //采用扩充指令集,绘图关
                        Lcd_Write_Command(0x30); //基本指令集
                }
                if((*clock_time==0x59)&&(*(clock_time+1)==0x59)) //比较秒和分数据到59,整点报时
                {
                        EA = 1;                //打开总中断
                        bell = 0;        //打开蜂鸣器
                }
                else
                {
                        EA = 0;                //关闭总中断
                        bell = 1;        //关闭蜂鸣器
                }
                //闹钟报警
                i = clock_time[1]; //分钟数据传递给变量 i
                j = clock_time[2]; //小时数据传递给变量 j
                i = bcd_hex(i);    //分钟数据转换成十进制数
                j =bcd_hex(j);     //小时数据转换成十进制数
                //不转换闹钟调整数据和DS1302闹铃存储的闹钟数据不同,闹钟不响
                if(CALL[2] == 0) //如果闹钟状态是 “开”
                {
                        if(( CALL[0] ==  i)&&( CALL[1]  == j)) //时钟分钟和小时与DS13202存储的闹钟值相吻合,
                        {
                                EA = 1;                //打开总中断
                                bell = 0;        //打开蜂鸣器
                        }
                }
                else   //否则闹钟状态是 “关”
                {
                        EA = 0;                //关闭总中断
                        bell = 1;        //关闭蜂鸣器
                }
        }
}

网友A:
感谢分享!最近正想学习一下LC方面的知识。谢谢了!

网友B(2021-03-07):
收藏一下。有空也学习学习指针钟。

网友C:
download for study, thank you so much.

网友D(2021-06-15):
附件里是只有电路图吗

网友B:
1302的电源有一个稳压二极管是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