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C15W408AS单片机中的PWM引脚使用方法问题求教

楼主(2020-04-26):
STC15W408AS这款单片机,我看了一下他们的资料,
看到这款单片机引脚有些是自带PWM脉冲功能的。
这种有PWM的引脚,是不是可以直接就能输出脉冲。
比如,我想做PWM无极调光呼吸灯,亮起来,灭下去。

我以前用89C52做呼吸灯程序时个,是用定时0的中断来实现的。感觉有时会影响到其他程序的运行,补其他外部中断0,中断时候,会明显抖一下。

现在我的问题是:这款15W408AS自带PWM引脚,应该怎么使用。是不是不会占用我其他程序的执行时间?
有没相关的例程,请分享一下,我想学习研究。谢谢各位。

网友A:
呼吸灯的程序直接软件模拟就可以了。没有必要pwm 。

网友B:
STC15W408AS内置硬件PWM,正常运行不占用CPU资源,控制CCAP0H寄存器预装值0x00~0xff就能控制占空比。呼吸灯示例程序
#include <STC15F2K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ey1=P4^2;
//sbit key2=P4^4;
//sbit LED=P1^0;
uchar num=0x00; //占空比变量
bit a=0;                //呼吸位变量
uint b;                        //延时计数变量

void PWM_Init()
{
    CCON = 0;                       //初始化PCA控制寄存器
                                    //PCA定时器停止
                                    //清除CF标志
                                    //清除模块中断标志
    CL = 0;                         //复位PCA寄存器
    CH = 0;
        CMOD = 0x02;                    //设置PCA时钟源,PWM频率=12MHZ/2/256=23.4375KHZ
                                                    //PWM频率=11.0592MHZ/2/256=21.600KHZ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工作于8位PWM
    CCAP0H = CCAP0L = 0xff;         //PWM0的占空比为0%(0x00=100%)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8位PWM模式
    CR = 1;                         //PCA定时器开始工作
}

void scan()
{
        static uint count1=0,count2=0;
        if(a==0)
        {
                count1++;
                if(count1>=2000)
                {
                        count1=0;
                        if(num<0xff)
                        {
                                num++;
                                if(num==0xff)
                                {
                                        a=1;
                                        b=5000;
                                        while(b--);
                                }
                        }
                }
        }
        else
        {
                count2++;
                if(count2>=2000)
                {
                        count2=0;
                        if(num>0)
                        {
                                num--;
                                if(num==0)
                                {
                                        a=0;
                                        b=5000;
                                        while(b--);
                                }
                        }
                }
        }
}

void main()
{
        P1M0 = 0x01;                        //P1.0端口推挽输出模式
        P1M1 = 0x00;
        PWM_Init();                                //初始化PWM
        while(1)
        {
                scan();                                //呼吸扫描
                CCAP0H=num;                        //P1.0输出PWM
        }
}

网友C:
如果你是从89C52过度到STC15W408AS,怎么也要学习1个月以上才能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