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labview的步进电机驱动正转,反转,加速带数码管显示,protues仿真

楼主:
本人学生一枚,第一次发贴,也不图啥。这是这个是我学习过程做过的一个小项目,程序和仿真都做出来了。

发送F0,F1,F2,F3..控制电机

发送F0,F1,F2,F3..控制电机

COM口不一样,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要一样

COM口不一样,波特率,数据位,校验位要一样

后面板

后面板

网友A(2020-04-26):
楼主的单片机源程序:
//******************************************************************************************//
//        程序名称:28BYJ-48步进电机测试程序
//        功能描述:步进电机分别以单四拍、双四拍、八拍驱动方式驱动,正反转各360度
//        单片机:  AT89S52,FOSC=12MHz
//        硬件连接:P1.0----INA
//            P1.1----INB
//            P1.2----INC
//            P1.3----IND
//            驱动板的驱动电压和芯片逻辑供电电压均为5V;
//            步进电机红线接+5V驱动电压,橙黄粉蓝分别接OUT1、OUT2、OUT3、OUT4,
//            注意外接电源要与单片机共地。
//        维护记录:2012.11.2 双龙电子科技
//*****************************************************************************************//
#include<reg52.h>
#include <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i,j,k;
uint N=128;//主轴旋转度数设置,度数D=N*45/减速比,采用1:16减速比的步进电机,旋转度数即为D=128*45/16=360度
unsigned int cycle=0,Ti=2048;

uchar code single_pos[4]={0x07,0x0b,0x0d,0x0e};//单四拍驱动方式正转表 D-C-B-A
uchar code single_rev[4]={0x0e,0x0d,0x0b,0x07};//单四拍驱动方式反转表 A-B-C-D
uchar code double_pos[4]={0x06,0x03,0x09,0x0c};//双四拍驱动方式正转表 AD-DC-CB-BA
uchar code double_rev[4]={0x0c,0x09,0x03,0x06};//双四拍驱动方式反转表 AB-BC-CD-DA
uchar code eight_pos[8]={0x06,0x07,0x03,0x0b,0x09,0x0d,0x0c,0x0e};//八拍驱动方式正转表 AD-D-DC-C-CB-B-BA-A
uchar code eight_rev[8]={0x0e,0x0c,0x0d,0x09,0x0b,0x03,0x07,0x06};//八拍驱动方式反转表 A-AB-B-BC-C-CD-D-DA

void m_single_pos();
void m_single_rev();
void m_double_pos();
void m_double_rev();
void m_eight_pos();
void m_eight_rev();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aa);
unsigned char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init=0,t=0;
unsigned char m,tt;
unsigned char rxch;//????
unsigned char ReceiveFinish,ReceiveStart,ReceiveCnt;
unsigned char RxdBuf;
unsigned int TxdBuf[3];
bit read_flag=0;

/********************??z??**************************************/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N*45/16)?***********************/

void init_serialcom(void)//????????
{
        SCON=0x50;        //UART???1,8???, ????
        TMOD=0x20;        //???1???2,8?????
        PCON=0x80;        //SMOD=1;
        TH1 = 0xFA;        //Baud:9600fosc=11.0592MHz//TL1 = 0XFA;
        IE |= 0x90;        //Enable Serial Interrupt
        TR1 = 1;                 //timer 1 run

        TH0=0X3C;
        TL0=0XB0;
        TR0=1;
        ET0=1;
}

void serial_isr(void) interrupt 4 //????????
{
        unsigned char Rxdtemp;
        if(RI)
        {
                RI=0;
                Rxdtemp = SBUF ;
                RxdBuf=Rxdtemp;
        }
}
void send_msg(char * msg)
{
    int i;
    i = 0;
    while(msg[i] != '\0')
    {
        SBUF=msg[i];
                                while(!TI);  //?????????
                                        TI=0;
        i++;
    }
}

void time0_isr(void)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B0;
//        pwm=1;
        t++;
        if(t==20)
        {
                t=0;
//                pwm=0;
                TH0=0X3C;
                TL0=0XB0;
        }
}
void send_char_com(char ch) //?????????
{
        SBUF=ch;
        while(!TI);  //?????????
                TI=0;
        ES=1;
        //led=0;
        delay(200);
        //led=1;
}
void main()
{
        char *msg;
        init_serialcom();
        memset(TxdBuf,0,sizeof(TxdBuf));
        msg = "\r\nReceiver is ready! \0";
        send_msg(msg);
        P0=0x00;//数码管初始值
        while(1)
        {
                switch(RxdBuf)
                        {
                                case 0xF0: m_single_pos(); break;
                                case 0xF1: m_single_rev(); break;
                                case 0xF2: m_double_pos(); break;
                                case 0xF3: m_double_rev(); break;
                                case 0xF4: m_eight_pos(); break;
                                case 0xF5: m_eight_rev(); break;
                                default: break;
                        }
                }
}

/*******************单四拍驱动正转(N*45/16)度***********************/
void m_single_pos()
{
        P0=tab[0];
        for(k=0;k<N;k++)
        {
                j=0;
                for(i=0;i<4;i++)//在单四拍工作方式下,一个脉冲转子转动角度为5.625*2=11.25度,四拍共45度
                {
                        P1=single_pos[j];
                        delay(5);//适当延时,保证转子转动时间,延时过短会丢拍
                        j++;
                }
        }
}

/*******************单四拍驱动反转(N*45/16度)***********************/
void m_single_rev()
{
        P0=tab[1];//数码管显示的数
        for(k=0;k<N;k++)
        {
                j=0;
                for(i=0;i<4;i++)//在单四拍工作方式下,一个脉冲转子转动角度为5.625*2=11.25度,四拍共45度
                {
                        P1=single_rev[j];
                        delay(5);
                        j++;
                }
        }
}

/*******************双四拍驱动正转(N*45/16)度***********************/
void m_double_pos()
{
        P0=tab[2];
        for(k=0;k<N;k++)
        {
                j=0;
                for(i=0;i<4;i++)//在双四拍工作方式下,一个脉冲转子转动角度为5.625*2=11.25度,四拍共45度
                {
                        P1=double_pos[j];
                        delay(8);
                        j++;
                }
        }
}
/*******************双四拍驱动反转(N*45/16)度***********************/
void m_double_rev()
{
        P0=tab[3];
        for(k=0;k<N;k++)
        {
                j=0;
                for(i=0;i<4;i++)//在双四拍工作方式下,一个脉冲转子转动角度为5.625*2=11.25度,四拍共45度
                {
                        P1=double_rev[j];
                        delay(8);
                        j++;
                }
        }
}
/*******************八拍驱动正转(N*45/16)度***********************/
void m_eight_pos()
{
        P0=tab[4];
        for(k=0;k<N;k++)
        {
                j=0;
                for(i=0;i<8;i++)//在八拍工作方式下,一个脉冲转子转动角度为5.625度,八拍共45度
                {
                        P1=eight_pos[j];
                        delay(2);
                        j++;
                }
        }
}
/*******************八拍驱动反转(N*45/16)度***********************/
void m_eight_rev()
{
        P0=tab[5];
        for(k=0;k<N;k++)
        {
                j=0;
                for(i=0;i<8;i++)//在八拍工作方式下,一个脉冲转子转动角度为5.625度,八拍共45度
                {
                        P1=eight_rev[j];
                        delay(2);
                        j++;
                }
        }
}

/****************????******************************/
void delay_us(unsigned int aa)
{
        while(aa--);
}

网友B:
666,还可以与labview联合仿真

网友C(2024-08-07):
怎么我仿真不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