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的HC06蓝牙模块,手机搜不到信号,说明是坏的吗?

楼主(2020-04-26):
用TTL线插在电脑上,用串口助手,是可以进入AT模式的。返回OK
但是手机却搜不到信号,换其他的设备搜索,也搜不到。
这能说明我买的这个模块是坏的吗?
没有什么需要特别设置的吧?

网友A:
有可能是厂家出场的时候设置了主模式

网友B:
这个我记得能搜得到的,也肯是厂家设置了主模式,需要自己设置才能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厂家出场的时候设置了主模式

说是默认从模式。我通过AT+ROLE=S也改了一下,还是没效果。
而且,这模块有些命令无效。比如网上说 AT-NAME可以查询名字,可是我输入了却没反应。
目前测试可用的指令只有 AT+ROLE=S/M 、AT+NAME=xxx、AT+PINXXXX 、AT+BAUDx 非常恼火……

网友C:
正常情况下蓝牙模块通电就能搜到,你看看电脑能不能搜索到蓝牙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情况下蓝牙模块通电就能搜到,你看看电脑能不能搜索到蓝牙模块

新电脑、旧电脑、新手机、旧手机都搜不到……

网友D(2020-07-05):
引用 楼主:
说是默认从模式。我通过AT+ROLE=S也改了一下,还是没效果。
而且,这模块有些命令无效。比如网上说 AT-N ...

一模一样,哭了!!!看了甩多资料....jianzhi

网友E(2021-03-23):
我也是,怎么搞都搜不到蓝牙信号,非常恼火

网友F:
AT-NAME没有返回名字是因模块本来就没有名字啊

网友G:
HC06出厂都设计好了的,不可能收不到信号的
除非供电不稳和串口接错

网友H:
下载一个app试试,可能是搜到了,也成功连接了,但是没有app,看不了效果

网友H:
下载一个app试试,可能联接成功了,但是没有app,看不了效果,楼主思考一下,一个是可以搜到,蓝牙名字,点击连接后,没有反应。一般τ 宝会送app链接

网友I:
可能是设置了主模式,也可能是坏的,我之前有一个也是这样

网友J:
我看其他帖子可能是晶振的问题,好像要用11的晶振不能用12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