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软件SPI和硬件SPI读写SD卡,TF卡测试程序

楼主(2020-04-26):
软件SPI和硬件SPI读写SD卡,TF卡测试程序
SD卡模块和SD卡

软件SPI读写SD卡程序
测试平台:STC89C516和STC12C5A60S2
内存卡大小:128MB和2GB
晶振:均为12MHz

硬件SPI读写SD卡程序
测试平台:STC12C5A60S2
内存卡大小:128MB和2GB
晶振:12MHz
(89C52没有硬件SPI)

为了尽可能的不给后来者留坑,这些代码我在发出来之前反复测试过,确保无误,
还有就是关于SD卡程序的读写我在程序中写的很清楚,这里不再赘述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SD.h"

//测试平台:STC89C516和STC12C5A60S2
//内存卡大小:128MB和2GB
//晶振:均为12MHz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SD_init();//SD卡初始化

        for(i=0;i<512;++i) BUFFER_DATA[i]=0x7F;
        MCU_write_SD_512Byte(960,512);//MCU向SD卡写入数据,一次最多512字节(扇区,数据长度(最大为512,建议填512))

        MCU_read_SD_512Byte(960,512);//MCU向SD卡读取数据,一次最多512字节(扇区,数据长度(最大为512,建议填512))
        P0=BUFFER_DATA[0];

        while(1);
}

/*
        unsigned int i;

        SD_init();//SD卡初始化

        {
                在使用SD卡模块前,先初始化SD卡
        }

        for(i=0;i<512;++i) BUFFER_DATA[i]=0x7F;
        MCU_write_SD_512Byte(960,512);//MCU向SD卡写入数据,一次最多512字节(扇区,数据长度(最大为512,建议填512))

        {
                将数据写入到SD卡:
                先将数据写入到数据缓冲数组BUFFER_DATA中(这里的数据我全部都写0x7F),
                然后运行MCU_write_SD_512Byte(960,512);
                960为SD卡的扇区,表示将数据写入到SD卡的960扇区,512为一次性写入的数据大小,为512字节,建议填512字节,
                因为1个扇区的大小为512字节
        }

        MCU_read_SD_512Byte(960,512);//MCU向SD卡读取数据,一次最多512字节(扇区,数据长度(最大为512,建议填512))
        P0=BUFFER_DATA[0];

        {
                从SD卡读取数据:
                先运行MCU_read_SD_512Byte(960,512);
                这里的960为你要读的SD扇区,512位一次性读取的数据大小,为512字节,建议填512字节,因为1个扇区的大小为512字节
                完成后数据存放在数据缓冲数组BUFFER_DATA中

                因为没有现象的话不好判断SD卡读写是否成功,所以把P0BUFFER_DATA[0]赋给P0,P0接LED灯,就可以看见现象了
        }

        {
                注意: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后可能会出现P0口显示的数据和SD卡写入数据不一致的情况
                这时,
                        要将开发板和SD卡模块断电
                        要将开发板和SD卡模块断电
                        要将开发板和SD卡模块断电
                        不是复位
                        不是复位
                        不是复位
                将开发板断电后再上电,就可以看见现象了
                如果还不成功,
                        检查连线是否正确
                        检查连线是否正确
                        检查连线是否正确
                或尝试插拔SD卡

                SD卡读写成功后,可以修改扇区和SD的写入数据多实验几次,确保万无一失
        }
*/

网友A:
多谢分享,这些都是对新手最大的帮助。

网友B:
标记一个,有时间再来详细拜读。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C(2020-10-14):
多谢分享,这些都是对新手很好的。。赞

网友D:
感谢分享,正在研究SD卡

网友E(2020-11-14):
非常感谢,终于找到一个可以用的程序了

网友F:
正用上,参考了。谢谢。

网友G(2021-02-22):
楼主: "SD.h"头文件可以下载还是需要自己制作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SD.h"头文件可以下载还是需要自己制作呢?

网友H(2021-06-22):
感谢大佬的无私分享。感谢!爱你喔

网友I(2021-09-05):
我有一点 想问一下,比如这个扇区写满512,再写下一个的时候时候自动进入下一个扇区还是覆盖本扇区呢?

网友J(2021-11-21):
引用 网友I:
我有一点 想问一下,比如这个扇区写满512,再写下一个的时候时候自动进入下一个扇区还是覆盖本扇区呢?

你搞定TF卡操作了吗?

网友J:
        while(response)
        {
                SD_CS=1;
                SPI_write_Byte(0xFF);
                SD_CS=0;
                MCU_write_SD_command(0x01,0x00FFC000,0xFF);
                response=SD_response();
        }
我测试了新买的8G,32G内存卡,都卡在了这个地方,无法初始化,但是用之前的32g的,1g,2g的都正常,不知道是哪里问题,新的卡不支持SPI模式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J:
while(response)
        {
                SD_CS=1;

时格式化的格式不一样吗?

网友J:
引用 网友K:
时格式化的格式不一样吗?

还有个问题请教你一下,关于读写时,切换block问题,0x58,0x00,0x00,0x00,0x00,0xff,这是写第一个block地址,如果要读下一个,是要将地址改为:0x58,0x00,0x00,0x02,0x00,0xff?是这样吗

网友L:
太棒了!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

网友M(2022-02-25):
你好,感谢分享。你那个“检测SD卡响应”的函数不怎么管用,改成如下好多了。
//检测SD卡的响应————返回0xFF,没检测到;反之检测到
u8 SD_response()
{
        u8 i;
        u8 response = 0xFF;

        for(i=0;i<9;++i)
        {
                response=SPI_read_Byte();
                if((response==0x00)||(response==0x01))
                        return response;
        }
        return response;
}

网友N(2022-06-03):
谢谢楼主,很有帮助

网友O(2023-02-28):
我使用了stc32g12k128,修改了头文件包涵和相应的管脚定义,用软件模拟spi方式一次成功读写。用硬件spi方式反复试都不成功,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O:
使用了spi管脚选择,试过各种频率,都不行。读出来都是0.

网友O:
有没有人试过在程序中加一个清零语句?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i;

        SD_init();//SD卡初始化

        for(i=0;i<512;++i) BUFFER_DATA[i ]=0x7F;
        MCU_write_SD_512Byte(960,512);//MCU向SD卡写入数据,一次最多512字节(扇区,数据长度(最大为512,建议填512))
                for(i=0;i<512;++i) BUFFER_DATA[i ]=0x00;//缓冲区数据清零

        MCU_read_SD_512Byte(960,512);//MCU向SD卡读取数据,一次最多512字节(扇区,数据长度(最大为512,建议填512))
        P0=BUFFER_DATA[0];

        while(1);
}
我加了清零语句后发现我的读语句没起作用。用winhex打开tf卡看内存,960扇区是空白的,没有被写入内容,全是0

网友P(2023-06-03):
感谢楼主分享!
今天试了用 硬件SPI移植到STC8F2K16S2上 ,试了128M和2G的内存卡,可以正常写入,4G则失败了

网友Q(2023-08-18):
非常感谢,TF卡    正是我想学的

网友R:
非常感谢, 正是想学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O:
我使用了stc32g12k128,修改了头文件包涵和相应的管脚定义,用软件模拟spi方式一次成功读写。用硬件spi方式 ...

具有硬件SPI功能的IO口是固定的,不同型号都可能不一样。
有问题是寄存器配置有误或中断问题,使用逻辑分析仪检查时序。

网友T(2023-10-01):
值得学习! Mark一下!

网友U(2023-11-19):
你就是我的神,多谢无私奉献

网友V(2024-04-01):
谢谢大神分享代码

网友W:
谢谢分享!新手学习很需要这样的帖子。

网友X(2024-05-05):
//SD卡初始化
u8 SD_init()
{
        u8 i;
        u8 response=0x01;

        SD_CS=1;
        for(i=0;i<10;++i) SPI_write_Byte(0xFF);
        SD_CS=0;

        MCU_write_SD_command(0x00,0x00000000,0x95);//发送命令0将MMC置于SPI模式

        response=SD_response();

        if(response!=0x01) return 0;
        while(response)
        {
                SD_CS=1;
                SPI_write_Byte(0xFF);
                SD_CS=0;
                MCU_write_SD_command(0x01,0x00FFC000,0xFF);
                response=SD_response();
        }
        SD_CS=1;
        SPI_write_Byte(0xFF);
        楼主 cmd1 是mmc 初始化  我用sd 卡cmd1 命令回应不正确  好坑啊  有sd 的没 给新人学习下把 搞了一个多星期啊  我好想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