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粗略60s倒计时数码管显示求教

楼主(2020-04-26):
目前还没有学习定时中断,所以只能是粗略的60s倒计时数码管显示,下面是我自己编的程序,没有预期现象,还请各位大佬帮忙瞅瞅,感谢!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void display(uint ge,uint shi);
void delay(uint z)
{
        uint a,b;
        for(a=z;a>0;a--)
        for(b=120;b>0;b--);
}
uchar table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c,n,i,ge,shi;
sbit k1=P1^0;
void main()
{
        while(1)
        {
                c=0;
                n=60;
                if(k1==0) {c=1;}
                if(k1==0) delay(10);
                if(c==1)
                {
                        for(i=60;i>0;i--)
                        {
                        n- -;
                        display(ge,shi);//调用显示子函数
                        delay(1000);//延时一秒
                        }
                        if(n==0) n=0;
                        }
                }
    }
}
void display(uint ge,uint shi)//显示子函数
{
        ge=n%10;
        shi=n/10;
        P2=0xfe;
        P1=table1[ge];
        delay(5);
        P2=0xfd;
        P1=table1[shi];
        delay(5);
}

网友A:
那就去学定时器,用软件延时函数太粗略了,或者用延时函数计算工具,计算出大概比较精确的延时函数,自己一点一点试,比较不好

楼主:
拜托了各位,这个是我们师傅布置的任务,不用中断定时怎么做

网友B:
用不用中断都一样,都是延时而已。可参https://blog.csdn.net/xianfajush ... rank_v2~rank_v25-19

网友C:
用控制主循环周期的60s倒计时程序示例+仿真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P3^0;
uchar table1[]={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int n;
uchar c=0,i=0,sec=0;
bit j;
void delay(uint z)
{
        uint a,b;
        for(a=z;a>0;a--)
                for(b=119;b>0;b--);
}

void display()//显示子函数
{
        P1=0x00;//消隐
        P2=0xfe;//送个位位码
        P1=table1[sec%10];//送个位段码
        delay(1);//延时一毫秒
        P1=0x00;//消隐
        P2=0xfd;//送十位位码
        P1=table1[sec/10];//送十位段码
        delay(1);//延时一毫秒
}

void main()
{
        while(1)//主循环周期约2ms
        {
                if(k1==0)
                {
                        if(++i==10 && j==0)//计数消抖与判断按键状态
                        {
                                j=1;//记忆按键状态
                                c++;
                                if(c==1)//开始倒计时
                                {
                                        sec=60;
                                        n=0;
                                }
//                                if(c==2)//暂停
                                if(c==3)//清0
                                {
                                        c=0;
                                        sec=0;
                                }
                        }
                }
                else //按键松手
                {
                        i=0;
                        j=0;
                }
                if(c==1)//允许倒计时
                {
                        n++;
                        if(n>=500)//1秒
                        {
                                n=0;
                                if(sec>0)
                                        sec--;
                                if(sec==0)
                                        c=0;
                        }
                }
                display();//调用显示子函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