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时钟编程报错

楼主(2020-04-26):
参考普中单片机编写的一个时钟程序,
编译的时候显示ds1302文件报错如下,搞了半天没闹明白,请问各位大神哪里出了问题。。。

ds1302.h文件
#ifndef _DS1302_H_
#define _DS1302_H_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fndef uint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endif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hed uchar
#endif
sbit DSIO=P3^4;
sbit RST=P3^5;
sbit SCLK=P3^6;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void Ds1302Init();
void Ds1302ReadTime();
extern uchar TIME[7];   //??????
#endif

ds1302.c文件
#include "ds1302.h"
uchar TIME[7]=(0,0,0X12,0X07,0X05,0X06,0X16);  //????????16??????????5??7??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д????????1λ???1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0x9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uchar dat)
{
  uchar n;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_nop_();
  for(n=0;n<8;n++) //??????
  {
    DSIO=addr&0x01;
addr>>=1;
SCLK=1;   //????????????
_nop_();
SCLK=0;
_nop_();
}
  for(n=0;n<8;n++)    //????????
  {
    DSIO=dat&0x01;
dat>>=1;
SCLK=1;
_nop_();
SCLK=0;
_nop_();
   }
   RST=0;   //???????????
   _nop_();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
  uchar n, dat, dat1;
  RST=0;
  _nop_();
  SCLK=0;
  _nop_();
  RST=1;    //CE????
  _nop_();
  for(n=0;n<8;n++)
  {
   DSIO=addr&0x01;  //??????λ??????
   addr>>=1;
   SCLK=1;      // ????????????
   _nop_();
   SCLK=0;  //????????????
   _nop_();
  }
  _nop_();
  for(n=0;n<8;n++)
  {
    dat1=DSIO;
dat=(dat>>1)|(dat1<<7);  //dat?????λ??dat1?????λ
SCLK=1;      // ????????????
    _nop_();
    SCLK=0;  //????????????
    _nop_();
   }
   RST=0;
   _nop_();  //δDS1302??λ????????????????
   SCLK=1;
   _nop_();
   DSIO=0;
   _nop_();
   DSIO=1;
   _nop_();
   return dat;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д?????????д????????
  for(n=0;n<7;n++)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д??7????????????
   }
   Ds1302Write(0x8E,0x80);  //??д????????

}
void Ds1302ReadTime()
{
  uchar n;
  for(n=0;n<7;n++)
  {
  TIME[n]=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主文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ds130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u8 code smgduan[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8 DisplayData[8];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datapros()
{
   Ds1302ReadTime();
   DisplayData[0]=smgduan[TIME[2]/16];   //??? ??????????????????
   DisplayData[1]=smgduan[TIME[2]&0X0f];
   DisplayData[2]=0x40;       //?????
   DisplayData[3]=smgduan[TIME[1]/16];   //??
   DisplayData[4]=smgduan[TIME[1]&0X0f];
   DisplayData[5]=0x40;
   DisplayData[6]=smgduan[TIME[0]/16];   //??
   DisplayData[7]=smgduan[TIME[0]&0x0f];
}
void DigDisplay()
{
  u8 i;
  for(i=0;i<8;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break; //?????0λ,??????
case(1):
LSA=1;LSB=0;LSC=0;break;
case(2):
LSA=0;LSB=1;LSC=0;break;
case(3):
LSA=1;LSB=1;LSC=0;break;
case(4):
LSA=0;LSB=0;LSC=1;break;
case(5):
LSA=1;LSB=0;LSC=1;break;
    case(6):
LSA=1;LSB=1;LSC=0;break;
case(7):
LSA=1;LSB=1;LSC=1;break;
    }
P0=DisplayData[7-i];
delay(100);
P0=0x00;
  }
}
void main()
{
   Ds1302Init();
   while(1)
   {
    datapros();
DigDisplay();
}
}

网友A:
今天太晚了,我没有时间仔细看你的程序,如果你急用的话,先参考我的吧

网友B: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括号中的0x81后面改成逗号

网友C:
1.#define uchar unsighed char
2.#ifndef uint去掉
3#ifndef uchar去掉
4.#endif只留最后一个
5.引用函数最好加上extern

网友D:
如果玩不好头文件,直接在程序里定义uchar或写全。

网友E: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楼主:
引用 网友E:
#ifndef uchar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endif

发现了问题了,define里面把char 写成了uchar, unsigned 写成了unsigh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太晚了,我没有时间仔细看你的程序,如果你急用的话,先参考我的吧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括号中的0x81后面改成逗号

这里确实有问题,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1.#define uchar unsighed char
2.#ifndef uint去掉
3#ifndef uchar去掉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