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8_PWM输出

楼主:
一,    打开文件(可以随文下载放置在文档中打开)。(如下图1所示)

图1

二,调整虚拟器件,另存工程文件。(如下图2,3,4所示)

图2

图3

图4

三,点击Source Code标签。(如下图5所示)

图5

四,编辑main.c,timer.c,timer.h, key.c,key.h, led.c,led.h 代码如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1(如下图6所示)

图6

五,Main.c 代码:

/* Main.c file generated by New Project  wizard

*  Author:   Ziegler Yin

*  Created:   周四 一月 16 2020

*  Processor: STM32F407ZGT6ZGT6

*  Compiler:  GCC for ARM

*/

#include "mfunc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timer.h"

#define RT(A , B) (A> 300)?  (B= 0):   (B=1)

int main(void)

{

    u16  pwmval=0;

    u8  dir=1;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9600);//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KEY_Init();

    uprint("大家好!!!\r\n");

    uprint("大家来造呼吸机-----。\r\n");

    uprint("控制芯片STM32F407ZGT6_008_PWM仿真开始了。\r\n");

        LED0=  LED1= LED2= 1;

    TIM4_PWM_Init(500-1,840-1); //84M/84=1Mhz的计数频率,重装载值500,所以PWM频率为 1M/500=2Khz.

        TIM_SetCompare1(TIM4,  pwmval);

    while(1) //实现比较值从0-300递增,到300后从300-0递减,循环

    {

        uprint("Arm运行时......\r\n");

        if(1==ReadKey(GPIOC,  0x0010)) {

            LED0=  1;

            uprint("占空比增加......\r\n");

            if(dir)  pwmval+=10;

            RT(pwmval  , dir);

        }if(1==ReadKey(GPIOC,  0x0020)) {

            LED1=  1;

            uprint("占空清零......\r\n");

            if(dir)  pwmval= 0;

            RT(pwmval  , dir);

        }if(1==ReadKey(GPIOC,  0x0040)) {

            LED2=  1;

            uprint("占空比减少......\r\n");

            if(dir)  pwmval-=10;

            RT(pwmval  , dir);

        }

        TIM_SetCompare1(TIM4,  pwmval);

        delay_ms(100);

        LED0=  LED1= LED2= 0;

    }

}

timer.c代码:

#include "mfuncs.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ed.h"

void TIM4_PWM_Init(u32 arr,u32 psc)

{

    //此部分需手动修改IO口设置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TIM4时钟使能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B,  ENABLE);   //使能PORTB时钟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6, GPIO_AF_TIM4); //GPIOB6, 7, 8复用为定时器4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7, GPIO_AF_TIM4); //GPIOB6, 7, 8复用为定时器4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8, GPIO_AF_TIM4); //GPIOB6, 7, 8复用为定时器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Pin_7| GPIO_Pin_8;           //GPIOB6, 7, 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复用功能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0MHz;  //速度10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复用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UP;        //上拉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PB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arr/ 5;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4

    //初始化TIM4 Channel1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4

    TIM_OC1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arr/ 2;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4

    //初始化TIM4 Channel1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

    TIM_OC2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psc;  //定时器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TIM_CounterMode_Up; //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arr;   //自动重装载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初始化定时器14

    //初始化TIM4 Channel1 PWM模式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TIM输出比较极性低

    TIM_OC1Init(TIM4,  &TIM_OCInitStructure);  //根据T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TIM1  4OC1

    TIM_OC3PreloadConfig(TIM4,  TIM_OCPreload_Enable);  //使能TIM4在CCR1上的预装载寄存器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   //ARPE使能

    TIM_Cmd(TIM4,  ENABLE);  //使能TIM4

}

timer.h代码

#ifndef _TIMER_H

#define _TIMER_H

#include "sys.h"

void TIM4_PWM_Init(u32 arr,u32 psc);

#endif

key.c,key.h, led.c led.h之前的代码都可借鉴,不在多列,以后不再一一罗列,只列main.c 与相关功能的.c, .h代码。

六,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如下图7所示)

图7

七,点击窗口左下方仿真按钮,可见红,黄,绿灯点亮后一会灭,仿真开始,按下KEY_ADD按钮,占空比增加;按下KEY_MINUS按钮,占空比减少;按下KEY_ZERO按钮,占空比清零。虚拟串口,示波器将的状态变化显示在屏。 (如下图8,9,10所示)

图8

图9

图10

八,选择release,点击构建工程按钮,编译工程生成Hex文件。(如下图11所示)

图11

九, 系列的001-003虚拟仿真与开发板对应已证明:虚拟仿真程序对于开发板有效,之后不再上下载到开发板的介绍。

附件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8_PWM输出在已安装Proteus8.9的计算机文件夹中打开即可

需要进一步了解,请加入QQ群:976235464

Proteus8.9 仿真STM32407ZGT6系列008_PWM输出.rar

大家来造呼吸机_控制芯片STM32F407ZGT6

网友A(2020-04-27):
这么晚还发帖。辛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晚还发帖。辛苦了,

谢谢!属性猫头鹰,喜欢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