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proteus里面如何测电路的功耗呢?

楼主(2020-04-27):
我的电路图如下,想请问一下如何测电路的功耗,以及其中的芯片还可以用什么其他的芯片替换嘛?或者还有什么模块可以实现一样的功能?希望大佬指点我一下,让我有多一点的思路,谢谢。

网友A:
虚拟仪表里有个WATTMETER

网友B:
图片质量太差,差评,串上电流表就可以计算功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虚拟仪表里有个WATTMETER

那是要放在哪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