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60V的电源怎么给24V10A的电机以及单片机供电?

楼主(2020-04-27):
求大神。这个电压差有点大,请问改用什么来降压?

网友A:
电压差还好,电流很大,电机部分建议自己弄个H桥驱动吧!

网友B:
用降压电路降压,别指望一个零件解决问题(除非你定制)。

网友C:
1,60V的电源电流至少在4A以上。2,模电基础好的,可以自制降压电路,也不算复杂。3,如果不会自制,只好买成品的降压模块,也可以买输入220Ⅴ交流电,输出24V10A的电源板

网友D:
DC-DC吧自己绕一个变压器

网友E:
如果是在整个工程事这个60V一定是必须的,那就再加买一个60V降24V的电源就可以了,但前提是60V的电源容量要足够你的电机额定容量,即电流大小要带得动,不然也白搭,如果在系统中并不需要,建议换电源

网友F:
10A的电流需要用开关电源了

网友G:
你需要一个DC-DC降压转换器,以将60V分别降压至24V和5V,或者降压至24V,然后从24V降压至5V或3.3V,具体取决于你的单片机的电压要求。

网友H:
只能开关电源.就是拿220转24和5V电源改下变压器圈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