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简单讲解一下单片机寻迹小车显示行驶时间的原理,就是时间由单片机定时器而....

楼主(2020-04-27):
求大神简单讲解一下单片机寻迹小车显示行驶时间的原理,就是计时时间由单片机定时器而得的原理

网友A:
一个定时器,车动计时车停不计时,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B:
你的提问讲的不是很清楚,不知道你到底想问什么,我简单讲一下不知道是不是你想问的
定时器设置基础时间如计时1s,定义变量int a;在定时器中断中a++;
即每进一次中断a加1,而进定时器中断的时间间隔是1s,把a的值显示出来那么显示的就是多少秒;
也可以显示零点几秒;定义a;b;定时器设置基础时间如计时0.1s,在定时器中断中a++;a=10时a=0;b=b+1;然后显示b.a就可以显示小数点后的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定时器,车动计时车停不计时,是这个意思么

是的,求讲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