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c8t6串口能发不能收,进不去中断,请求大神帮助

楼主(2020-04-27):
void uart_init(u32 bound){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e;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USART2,ENABLE);

        GPIO_InitStrue.GPIO_Mode=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Strue.GPIO_Pin=GPIO_Pin_2;
        GPIO_InitStru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e);//?

        GPIO_InitStrue.GPIO_Mode=GPIO_Mode_IN_FLOATING;
//        GPIO_InitStrue.GPIO_Mode=GPIO_Mode_IPU;
        GPIO_InitStrue.GPIO_Pin=GPIO_Pin_3;
        GPIO_InitStrue.GPIO_Speed=GPIO_Speed_1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e);//?

        USART_InitStrue.USART_BaudRate=bound;
        USART_InitStrue.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
        USART_InitStrue.USART_Mode=USART_Mode_Tx|USART_Mode_Rx;
        USART_InitStrue.USART_Parity=USART_Parity_No;
        USART_InitStrue.USART_StopBits=USART_StopBits_1;
        USART_InitStrue.USART_WordLength=USART_WordLength_8b;

        USART_Init(USART2,&USART_InitStrue);//USART2 init

        USART_Cmd(USART2,ENABLE);//USART2  enable

        USART_ITConfig(USART2,USART_IT_RXNE,ENABLE);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USART2_IRQn;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1;
        NVIC_InitStru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1;
        NVIC_Init(&NVIC_InitStrue);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ú2ÖD¶Ï·tÎñ3ìDò
        {
        u8 Res;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
                {
                Res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USART_SendData(USART2,Res);

     }

}
int main(void)
{
         u16 t;       unsigned char i = 0;
        u16 len;
        u16 times=0;
        delay_init();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
        uart_init(9600);         //
         LED_Init();

         while(1)
        {
      delay_ms(1000);
      USART_SendData(USART2,0x36);

        }
}

网友A(2021-09-26):
中断函数结尾加上这一条就可以了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USART_IT_RXNE);  //清空接收中断标志位

网友B:
时钟开启了吗?中断使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