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定时延时断电的继电器,需要学习那一块?纯小白请教各位前辈大佬

楼主(2020-04-27):
本人小白一枚,因为有需求,需要做一个定时延时断电的继电器模块,就是那种按键触发一下,通电60秒就自动断电,但是我不知道该学哪一块?网上问卖家,都说没有这种实验板或者教程,所以跪求前辈大佬们,帮帮忙麻烦百忙之中梦抽空解答一下我这么外行低级的问题,感谢不知道我学51单片机开发板能不能学到我需求的这一部分呢?

网友A:
你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按钮不就好了?还用什么单片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一个时间继电器一个中间继电器一个按钮不就好了?还用什么单片机啊。

不好意思前辈,我有点不明白,那样的话我想定时多长时间怎么写进去啊?我想在一个电路板上面有多个这种定时的,每一个都能单独触发,而且时长不一样,我这种情况的话需要用到哪一块的东西啊前辈

网友B:
用NE555可以实现。学51单片机开发板更是可以,功能更灵活强大。

网友C:
找个正规的电工都会搞,就是用时间继电器,交流接触器,这些东西,时间可以调节,不用单片机,时间直接手调,也比较耐用。

网友D:
学习51单片机,只要会用定时器功能就可以了,代码也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NE555可以实现。学51单片机开发板更是可以,功能更灵活强大。

谢谢大佬解惑买51开发板最简单的那种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习51单片机,只要会用定时器功能就可以了,代码也很简单

谢谢,51单片机开发板最简单的那种就可以吗?

网友E:
1:你说的功能是可以通过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来完成的,但个头会很大
2:单片机开发没有捷径,最少是3个月的时间,你才能学会一个按键和延时,当然,复制别人的代码就不用,这个过程可以缩短为3分钟
3:买开发板就买那种简单的,60块钱以下,销量大的,入门之后,基本就不怎么用开发板了,或者是说要用功能更强大的开发板了,等到你入门了你自然就知道要买什么开发板了,现在就搞个几十钱的来看看,说不定几天你就不想学了呢,到时扔了开发板也不可惜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前辈,我有点不明白,那样的话我想定时多长时间怎么写进去啊?我想在一个电路板上面有多个这种定 ...

如楼下说的,学习单片机不是10分8分钟的事情,我教你的这个很简单:
一个按钮和一个中间继电器做一个自锁电路,把那个时间继电器比作自锁电路中的急停按钮就好啦。这个是一路控制,多路可以买多个就行了。
PS:上面说的24V的,你如果是220的就用交流接触器和继电器一个原理;
       时间继电器网上很多的 ,有s,min,H的都有,根据时间自己选型。
当然你非要用单片机也可以,自己做的延时程序。
void delayms(uint time)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前辈,我有点不明白,那样的话我想定时多长时间怎么写进去啊?我想在一个电路板上面有多个这种定 ...

莫名其妙发送了。。。给你个单片机的延时程序:用1s就*1000,依次自己叠加就行。
/*********1ms延时程序*********/11.0592
void delayms(uint time)
{
        uint i,j;
        for( i=0;i<time;i++)
                for(j=0;j<112;j++);
}

楼主:
引用 网友E:
1:你说的功能是可以通过时间继电器和接触器来完成的,但个头会很大
2:单片机开发没有捷径,最少是3个月的时 ...

好的感谢前辈解答,谢谢我买个开发板先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51单片机开发板最简单的那种就可以吗?

是的,只要有51的最小系统就可以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