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物体倾斜角?(除了MPU6050可以输出姿态角)

楼主(2020-04-27):
最近工作涉及测量物体相对于原本位置的倾斜角度测量。
除了MPU6050大家还有其他芯片可以做到这个功能吗?如果更加便宜更好,价格差不多也可以。

网友A:
其实要看你用于什么水平,如果只是精度不高的应用,有很多,ADXL345,FSL的MMA8652很多用于手机上的加速度计都可以用。

如果用于工业可以用ADXL203,ADXL355以及这个行业分辨率比较高的MuraTA(收购芬兰VTI业务)的SCL3300-D01(替代了以前的SCA100T,61T以及SCA103T),而且也是数字输出,使用简单,精度高,适合工业应用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B:
编码器,便宜,功能也行;但是我没用过!

网友C:
太多的芯片可以做这个,某宝上找电子陀螺仪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