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询问一个STM32F103C8T6关于一些引脚的作用,B12,B13,B14,A9A10

楼主(2020-04-27):
(无正文)

网友A:
后两个是串口
前三个加上B15是SPI
你是问的引脚复用功能吧,然后也可以当作普通IO口

网友B:
可以看手册相应引脚的复用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两个是串口
前三个加上B15是SPI
你是问的引脚复用功能吧,然后也可以当作普通IO口

我是需要写与LCD的连接的一些引脚的功能,作为小白,不是很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两个是串口
前三个加上B15是SPI
你是问的引脚复用功能吧,然后也可以当作普通IO口

我想弄明白与LCD128*64的RS(CS)RW(SID)EN(SCLK)引脚连接B13,B12,B14引脚分别连接,在LCD中这几个虽然都是SPI,但是串行的内容不同,那在STM32中这些的功能SPI是怎么样的,可以随便连吗,还是也是具有相同的SPI功能,对A9A10他们是串口那是输出还是输入数据,还是输出和输入是程序编写的,

网友C:
建议查看官方手册,还有就是模块的接线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弄明白与LCD128*64的RS(CS)RW(SID)EN(SCLK)引脚连接B13,B12,B14引脚分别连接,在LCD中这几个虽然都 ...

目前的SPI通信方式有很多,而且没有一个标准的格式,所以用起来很混乱,
只要模拟相对应的时钟信号了,都可以进行SPI通信,51都可以做到,
具体编程你得看你的OLED12864的手册,他有一些固定的命令
个人建议使用IIC的OLED,相对而言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