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很老的MP3,希望大家喜欢

楼主(2020-04-27):
看到论坛里的拆机乐园,我突然想到那个MP3,电池一点电都没有了,我把电池拆下来用另一个充电电池给他充电(充电器找不到了),还能正常充进去电(电池质量挺好)
里面电路挺规整的,质量挺好,开机后插耳机能听到当时存的音乐,不过显示屏坏了,没有一点显示,不知道什么原因,打算补焊一下,没有显示盲用很难受。。。

主控是好像是一个类似STM32形状的芯片,他在显示屏下面我看不到,显示屏是带单独驱动板的,通过排针连到主板上,正好把主控夹在中间了。
闪存芯片是三星的K9F1G08U0A芯片,这个应用好像挺广泛,U盘有用这种芯片的吧,资料数据手册我放附件里了,需要的可以下载。

最后问一下论坛里的大佬,一般显示屏一点也不显示是哪里出了问题?真想修好。

还有电路板正面下方的正方形金属盒子(10引脚的)是什么模块?有知道的吗?在回复里说一下,虚心求教(^O^)
感谢阅读!欢迎评论,交流!

全部

全部

背面

背面

电路板正面

电路板正面

刚打开时

刚打开时

正面

正面

电路板背面

电路板背面

K9F1G08U0A数据手册

楼主:
电路板正面竟然还有设计者的署名,哈哈!
旁边的日期是设计日期吧。2004.7.16

网友A:
这屏幕看样子是比较常见的OLED屏,OLED屏普遍有老化问题,老化了就只有更换,这是最有可能的故障。
还有就是OLED工作时需要升压电路,电压大概7到12V,这个电路坏的可能性也不小。
这东西现在过时了,换屏维修的话不划算了。

网友B:
屏幕拆掉,看看主控用的哪款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拆掉,看看主控用的哪款芯片?

这个主控型号是
SIGMATEL
STMP3410
L100-TA4
T00530

解码MP3和WMA编码模拟数据为从FM_In , LINE_IN或MP3MIC
硬件支持NAND闪存, SM卡, MMC卡,安全数字和CompactFlash 。灵活,高效的片上DC -DC转换器在单节AA电池超过35小时运行
GPIO和按键的I / O控制
以ADPCM格式的语音记录
在录音和回放的音量控制
全模拟调音台配置
LED / LCD驱动FM调谐器的输入和控制支持
音频解码器解决方案非常适合MP3
闪存播放器

就是MP3音频解码专用芯片
各位大神有利用的方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屏幕看样子是比较常见的OLED屏,OLED屏普遍有老化问题,老化了就只有更换,这是最有可能的故障。
还有就 ...

后来我看了一下,确实是OLED屏,
我看你挺懂,这种OLED屏一般引脚怎么排列的?电压一般多少?这块屏印的型号查不到

楼主:
大家有知道电路板正面下方的正方形金属盒子(10引脚的)是什么模块的吗??

楼主:
唉,刚看到型号还以为是STM公司的类似STM32的芯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有知道电路板正面下方的正方形金属盒子(10引脚的)是什么模块的吗??

FM收音机模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来我看了一下,确实是OLED屏,
我看你挺懂,这种OLED屏一般引脚怎么排列的?电压一般多少?这块屏印的 ...

我也就修过一两次而已,说不上很懂。
你把屏幕掀起来多拍几张照片发上来啊

楼主:
真的是FM收音机模块啊,我看上面写了个MFX,不过网上查不到任何资料,你知道它的引脚图和典型电路吗?外围电路应该怎么接,电路板上太乱太小我看不出,多谢指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就修过一两次而已,说不上很懂。
你把屏幕掀起来多拍几张照片发上来啊

谢谢你!
我笨手笨脚的,拆时把焊盘弄掉了,你先帮我看看那个FMX模块吧!
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真的是FM收音机模块啊,我看上面写了个MFX,不过网上查不到任何资料,你知道它的引脚图和典型电路吗?外 ...

更正一下,是FMX,我打错了

网友C:
闪存可以拆了做个U盘,不过太小了,也没什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可以拆了做个U盘,不过太小了,也没什么用

是很小,但我没有做u盘的电路板,好像还得用主控什么的吧
其他的都是一些专用芯片

网友D(2022-12-30):
很精致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