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F103的MLX90614红外测温驱动

楼主(2020-04-27):
最近做了一个用STM32F103C8T6芯片控制的MLX90614红外测温传感器驱动,直接上代码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4422.h"
#include <math.h>

float GT_Temp=0;
float GT_TOmax=0;

#define RCC_APB2Periph_SMBUS_PORT  RCC_APB2Periph_GPIOB
#define SMBUS_PORT            GPIOB
#define SMBUS_SCK                GPIO_Pin_6
#define SMBUS_SDA                GPIO_Pin_7

#define ClrBit_SDA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define SetBit_SDA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7)

#define SetBit_SCK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6)
#define ClrBit_SCK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6)

#define  STA_SDA GPIOB->IDR & GPIO_Pin_7
#define  STA_SCL GPIOB->IDR & GPIO_Pin_6

#define RCC_APB2Periph_SMBUS_PORT1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SMBUS_PORT1            GPIOA
#define SMBUS_SCK1                GPIO_Pin_1
#define SMBUS_SDA1                GPIO_Pin_2

#define ClrBit_SDA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fine SetBit_SDA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

#define SetBit_SCK1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ClrBit_SCK1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

#define  STA_SDA1    GPIOA->IDR & GPIO_Pin_2
#define  STA_SCL1    GPIOA->IDR & GPIO_Pin_1

#define RCC_APB2Periph_SMBUS_PORT2  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SMBUS_PORT2            GPIOA
#define SMBUS_SCK2                GPIO_Pin_11
#define SMBUS_SDA2                GPIO_Pin_12

#define ClrBit_SDA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2)
#define SetBit_SDA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2)

#define SetBit_SCK2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1)
#define ClrBit_SCK2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11)

#define  STA_SDA2    GPIOA->IDR & GPIO_Pin_12
#define  STA_SCL2    GPIOA->IDR & GPIO_Pin_11

#define RAM 0x00
#define EEPROM 0x20
#define MODE 0x60
#define EXITMODE 0x61
#define READFLAG 0xf0
#define SLEEP 0xff
#define RD 0x01
#define WR 0x00

#define AMBITEMPADDR 0x03
#define IR1ADDR 0x04
#define IR2ADDR 0x05
#define ENVITEMPADDR 0x06
#define OBJ1TEMPADDR 0x07
#define OBJ2TEMPADDR 0x08

#define TOBJMAXADDR 0x00
#define TOBJMINADDR 0x01
#define PWMCTRLADDR 0x02
#define TARANGEADDR 0x03
#define KEADDR 0x04
#define CONFIGADDR 0x05
#define SMBUSADDR 0x0e
#define RES1ADDR 0x0f
#define RES2ADDR 0x19
#define ID1ADDR 0x1c
#define ID2ADDR 0x1d
#define ID3ADDR 0x1e

#define ID4ADDR 0x1f

#define ACK_SUCCESS 0x01
#define ACK_FAIL 0x00
#define N 5

static u8 PEC_Cal(u8 pec[],uint16_t n);

void SMBus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MBUS_PORT,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SMBUS_SCK | SMBUS_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O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MBUS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82.     SetBit_SCK;
  83.     SetBit_SDA;

}

static void I2C_Delay(void)
{
    Delay_us(4);
}

static void XLM99614_I2C_Start(void)
{
    SetBit_SDA;
    SetBit_SCK;
    I2C_Delay();
    ClrBit_SDA;
    I2C_Delay();
    ClrBit_SCK;
    I2C_Delay();
}

static void XLM99614_I2C_Start1(void)
{
    SetBit_SDA1;
    SetBit_SCK1;
    I2C_Delay();
    ClrBit_SDA1;
    I2C_Delay();
    ClrBit_SCK1;
    I2C_Delay();
}

static void XLM99614_I2C_Start2(void)
{
    SetBit_SDA2;
    SetBit_SCK2;
    I2C_Delay();
    ClrBit_SDA2;
    I2C_Delay();
    ClrBit_SCK2;
    I2C_Delay();
}

static void XLM99614_I2C_Stop(void)
{
    ClrBit_SDA;
    ClrBit_SCK;
    I2C_Delay();
    SetBit_SCK;
    I2C_Delay();
    SetBit_SDA;
    I2C_Delay();
}

static void XLM99614_I2C_Stop1(void)
{
    ClrBit_SDA1;
    ClrBit_SCK1;
    I2C_Delay();
    SetBit_SCK1;
    I2C_Delay();
    SetBit_SDA1;
    I2C_Delay();
}

static void XLM99614_I2C_Stop2(void)
{
    ClrBit_SDA2;
    ClrBit_SCK2;
    I2C_Delay();
    SetBit_SCK2;
    I2C_Delay();
    SetBit_SDA2;
    I2C_Delay();
}

static u8 I2C_ReadByte(u8 ack_nack)
{
    u8 i=0;
    u8 dat=0;
    ClrBit_SCK;
    Delay_us(5);
    for(i=0; i<8; i++)
    {
        dat = dat<<1;
        ClrBit_SCK;
        Delay_us(5*N);
        SetBit_SCK;
        Delay_us(5*N);
        if(STA_SDA)
        {
            dat = dat | 0x01;

        }
    }
    ClrBit_SCK;
    Delay_us(3*N);
    if(!ack_nack)
        ClrBit_SDA;
    else
        SetBit_SDA;
    Delay_us(3*N);
    SetBit_SCK;
    Delay_us(4*N);
    ClrBit_SCK;
    Delay_us(4*N);
    return dat;
}

static u8 I2C_ReadByte1(u8 ack_nack)
{
    u8 i=0;
    u8 dat=0;
    ClrBit_SCK1;
    Delay_us(5);
    for(i=0; i<8; i++)
    {
        dat = dat<<1;
        ClrBit_SCK1;
        Delay_us(5*N);
        SetBit_SCK1;
        Delay_us(5*N);
        if(STA_SDA1)
        {
            dat = dat | 0x01;

        }
    }
    ClrBit_SCK1;
    Delay_us(3*N);
    if(!ack_nack)
        ClrBit_SDA1;
    else
        SetBit_SDA1;
    Delay_us(3*N);
    SetBit_SCK1;
    Delay_us(4*N);
    ClrBit_SCK1;
    Delay_us(4*N);
    return dat;
}

static u8 I2C_ReadByte2(u8 ack_nack)
{
    u8 i=0;
    u8 dat=0;
    ClrBit_SCK2;
    Delay_us(5);
    for(i=0; i<8; i++)
    {
        dat = dat<<1;
        ClrBit_SCK2;
        Delay_us(5*N);
        SetBit_SCK2;
        Delay_us(5*N);
        if(STA_SDA2)
        {
            dat = dat | 0x01;

        }
    }
    ClrBit_SCK2;
    Delay_us(3*N);
    if(!ack_nack)
        ClrBit_SDA2;
    else
        SetBit_SDA2;
    Delay_us(3*N);
    SetBit_SCK2;
    Delay_us(4*N);
    ClrBit_SCK2;
    Delay_us(4*N);
    return dat;
}

static u8 I2C_WriteByte(u8 dat)
{
    u8 i =0;
    u8 s_ack=0;
    ClrBit_SCK;
    ClrBit_SDA;
    I2C_Delay();
    for(i=0; i<8; i++)
    {
        ClrBit_SCK;
        Delay_us(3*N);
        if(dat&0x80)
        {
            SetBit_SDA;
        }
        else
        {
            ClrBit_SDA;
        }
        dat = dat<<1;
        Delay_us(4*N);
        SetBit_SCK;
        Delay_us(4*N);
    }
    ClrBit_SCK;
    SetBit_SDA;
    Delay_us(2*N);
    SetBit_SCK;
    if(STA_SDA)

    {
        s_ack = ACK_FAIL;
    }
    else
    {
        s_ack = ACK_SUCCESS;
    }
    Delay_us(2*N);
    ClrBit_SCK;
    Delay_us(4*N);
    return s_ack;
}

static u8 I2C_WriteByte1(u8 dat)
{
    u8 i =0;
    u8 s_ack=0;
    ClrBit_SCK1;
    ClrBit_SDA1;
    I2C_Delay();
    for(i=0; i<8; i++)
    {
        ClrBit_SCK1;
        Delay_us(3*N);
        if(dat&0x80)
        {
            SetBit_SDA1;
        }
        else
        {
            ClrBit_SDA1;
        }
        dat = dat<<1;
        Delay_us(4*N);
        SetBit_SCK1;
        Delay_us(4*N);
    }
    ClrBit_SCK1;
    SetBit_SDA1;
    Delay_us(2*N);
    SetBit_SCK1;
    if(STA_SDA1)

    {
        s_ack = ACK_FAIL;
    }
    else
    {
        s_ack = ACK_SUCCESS;
    }
    Delay_us(2*N);
    ClrBit_SCK1;
    Delay_us(4*N);
    return s_ack;
}

static u8 I2C_WriteByte2(u8 dat)
{
    u8 i =0;
    u8 s_ack=0;
    ClrBit_SCK2;
    ClrBit_SDA2;
    I2C_Delay();
    for(i=0; i<8; i++)
    {
        ClrBit_SCK2;
        Delay_us(3*N);
        if(dat&0x80)
        {
            SetBit_SDA2;
        }
        else
        {
            ClrBit_SDA2;
        }
        dat = dat<<1;
        Delay_us(4*N);
        SetBit_SCK2;
        Delay_us(4*N);
    }
    ClrBit_SCK2;
    SetBit_SDA2;
    Delay_us(2*N);
    SetBit_SCK2;
    if(STA_SDA2)

    {
        s_ack = ACK_FAIL;
    }
    else
    {
        s_ack = ACK_SUCCESS;
    }
    Delay_us(2*N);
    ClrBit_SCK2;
    Delay_us(4*N);
    return s_ack;
}

static uint16_t I2C_ReadRAM(u8 saddr,u8 cmd)
{
    uint16_t Data;
    u8 DataL;
    u8 DataH;
    u8 PEC;
    u8 retry = 10;
    u8 s_ack = 0;
    u8 Pecreg;
    u8 buf[6];
    ClrBit_SCK;
    while(retry--)
    {
        XLM99614_I2C_Start();
        s_ack = I2C_WriteByte((saddr<<1)|WR);
        if(s_ack == ACK_SUCCESS)
        {
            s_ack = 0;
            s_ack = I2C_WriteByte(RAM|cmd);

            if(s_ack == ACK_SUCCESS)
            {
                s_ack = 0;
                XLM99614_I2C_Start();
                s_ack = I2C_WriteByte((saddr<<1)+1);
                if(s_ack == ACK_SUCCESS)
                {
                    s_ack = 0;
                    DataL = I2C_ReadByte(1);
                    DataH = I2C_ReadByte(1);
                    PEC = I2C_ReadByte(1);

                    XLM99614_I2C_Stop();
                    buf[5]=(saddr<<1);
                    buf[4]=EEPROM|cmd;
                    buf[3]=(saddr<<1)|RD;
                    buf[2]=DataL;
                    buf[1]=DataH;
                    buf[0]=0;
                    Pecreg=PEC_Cal(buf,6);
                    if(Pecreg == PEC)
                    {
                        break;
                    }
                }
                else goto stop_rr;
            }
            else goto stop_rr;
        }
        else goto stop_rr;
stop_rr:
        XLM99614_I2C_Stop();
    }
    PEC = PEC+1;
    Data =(DataH<<8)+ DataL;
    return Data;
}

static uint16_t I2C_ReadRAM1(u8 saddr,u8 cmd)
{
    uint16_t Data;
    u8 DataL;
    u8 DataH;
    u8 PEC;
    u8 retry = 10;
    u8 s_ack = 0;
    u8 Pecreg;
    u8 buf[6];
    ClrBit_SCK1;
    while(retry--)
    {
        XLM99614_I2C_Start1();
        s_ack = I2C_WriteByte1((saddr<<1)|WR);
        if(s_ack == ACK_SUCCESS)
        {
            s_ack = 0;
            s_ack = I2C_WriteByte1(RAM|cmd);

            if(s_ack == ACK_SUCCESS)
            {
                s_ack = 0;
                XLM99614_I2C_Start1();
                s_ack = I2C_WriteByte1((saddr<<1)+1);
                if(s_ack == ACK_SUCCESS)
                {
                    s_ack = 0;
                    DataL = I2C_ReadByte1(1);
                    DataH = I2C_ReadByte1(1);
                    PEC = I2C_ReadByte1(1);

                    XLM99614_I2C_Stop1();
                    buf[5]=(saddr<<1);
                    buf[4]=EEPROM|cmd;
                    buf[3]=(saddr<<1)|RD;
                    buf[2]=DataL;
                    buf[1]=DataH;
                    buf[0]=0;
                    Pecreg=PEC_Cal(buf,6);
                    if(Pecreg == PEC)
                    {
                        break;
                    }
                }
                else goto stop_rr;
            }
            else goto stop_rr;
        }
        else goto stop_rr;
stop_rr:
        XLM99614_I2C_Stop1();
    }
    PEC = PEC+1;
    Data =(DataH<<8)+ DataL;
    return Data;
}

static uint16_t I2C_ReadRAM2(u8 saddr,u8 cmd)
{
    uint16_t Data;
    u8 DataL;
    u8 DataH;
    u8 PEC;
    u8 retry = 10;
    u8 s_ack = 0;
    u8 Pecreg;
    u8 buf[6];
    ClrBit_SCK2;
    while(retry--)
    {
        XLM99614_I2C_Start2();
        s_ack = I2C_WriteByte2((saddr<<1)|WR);
        if(s_ack == ACK_SUCCESS)
        {
            s_ack = 0;
            s_ack = I2C_WriteByte2(RAM|cmd);

            if(s_ack == ACK_SUCCESS)
            {
                s_ack = 0;
                XLM99614_I2C_Start2();
                s_ack = I2C_WriteByte2((saddr<<1)+1);
                if(s_ack == ACK_SUCCESS)
                {
                    s_ack = 0;
                    DataL = I2C_ReadByte2(1);
                    DataH = I2C_ReadByte2(1);
                    PEC = I2C_ReadByte2(1);

                    XLM99614_I2C_Stop2();
                    buf[5]=(saddr<<1);
                    buf[4]=EEPROM|cmd;
                    buf[3]=(saddr<<1)|RD;
                    buf[2]=DataL;
                    buf[1]=DataH;
                    buf[0]=0;
                    Pecreg=PEC_Cal(buf,6);
                    if(Pecreg == PEC)
                    {
                        break;
                    }
                }
                else goto stop_rr;
            }
            else goto stop_rr;
        }
        else goto stop_rr;
stop_rr:
        XLM99614_I2C_Stop2();
    }
    PEC = PEC+1;
    Data =(DataH<<8)+ DataL;
    return Data;
}

static u8 PEC_Cal(u8 pec[],uint16_t n)
{
    unsigned char crc[6];
    unsigned char Bitposition=47;
    unsigned char shift;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unsigned char temp;
    do {
        crc[5]=0;
        crc[4]=0;
        crc[3]=0;
        crc[2]=0;
        crc[1]=0x01;
        crc[0]=0x07;
        Bitposition=47;
        shift=0;

        i=5;
        j=0;
        while((pec[i]&(0x80>>j))==0 &&(i>0))
        {
            Bitposition--;
            if(j<7)
            {
                j++;
            }
            else
            {
                j=0x00;
                i--;
            }
        }
        shift=Bitposition-8;

        while(shift)
        {
            for(i=5; i<0xFF; i--)
            {
                if((crc[i-1]&0x80) &&(i>0))

                {
                    temp=1;
                }
                else
                {
                    temp=0;
                }

                crc[i]<<=1;
                crc[i]+=temp;
            }
            shift--;
        }

        for(i=0; i<=5; i++)
        {
            pec[i]^=crc[i];
        }
    } while(Bitposition>8);
    return pec[0];
}

float I2C_SetSlaveAddr(u8 x)
{
        float OBJ1_Temp,OBJ_Temp_Old,OBJ_Temp_New;
        OBJ_Temp_New=I2C_ReadRAM(0x00,0x07);
        if((OBJ1_Temp>400)||(OBJ1_Temp<-40))
        {
                OBJ1_Temp=OBJ_Temp_Old;
        }
        else
                OBJ1_Temp=OBJ_Temp_New;
        OBJ_Temp_Old=OBJ1_Temp;

        if(x==0)
        {
                        OBJ1_Temp=(OBJ1_Temp*0.02)-273.15;
                if(OBJ1_Temp>=40)
                        {
                                OBJ1_Temp=OBJ1_Temp*2.881-47.1782;
                        }
                if(OBJ1_Temp<40)
                        {

                                OBJ1_Temp=OBJ1_Temp*2.576-48.788;
                        }
                                printf("\r\n OBJ1_Temp=%f \r\n",OBJ1_Temp);
                        Delay_us(100000);
        }

if(x==1)
{
                OBJ1_Temp=(OBJ1_Temp*0.02)-273.15;

                OBJ1_Temp=OBJ1_Temp*2.7173-66.174;
                printf("\r\n OBJ1_Temp=%f \r\n",OBJ1_Temp);
                Delay_us(100000);
        }

        return OBJ1_Temp;
}

float I2C_SetSlaveAddr1(u8 x)
{
        float OBJ1_Temp,OBJ_Temp_Old,OBJ_Temp_New;
        OBJ_Temp_New=I2C_ReadRAM1(0x00,0x07);
        if((OBJ1_Temp>400)||(OBJ1_Temp<-40))
        {
                OBJ1_Temp=OBJ_Temp_Old;
        }
        else
                OBJ1_Temp=OBJ_Temp_New;
        OBJ_Temp_Old=OBJ1_Temp;

        if(x==0)
        {
                        OBJ1_Temp=(OBJ1_Temp*0.02)-273.15;
                if(OBJ1_Temp>=40)
                        {
                                OBJ1_Temp=OBJ1_Temp*2.881-47.1782;
                        }
                if(OBJ1_Temp<40)
                        {

                                OBJ1_Temp=OBJ1_Temp*2.576-48.788;
                        }
                                printf("\r\n OBJ1_Temp=%f \r\n",OBJ1_Temp);
                        Delay_us(100000);
        }

if(x==1)
{
                OBJ1_Temp=(OBJ1_Temp*0.02)-273.15;

                OBJ1_Temp=OBJ1_Temp*2.7173-66.174;
                printf("\r\n OBJ1_Temp1=%f \r\n",OBJ1_Temp);
                Delay_us(100000);
        }

        return OBJ1_Temp;
}

float I2C_SetSlaveAddr2(u8 x)
{
        float OBJ1_Temp,OBJ_Temp_Old,OBJ_Temp_New;
        OBJ_Temp_New=I2C_ReadRAM2(0x00,0x07);
        if((OBJ1_Temp>400)||(OBJ1_Temp<-40))
        {
                OBJ1_Temp=OBJ_Temp_Old;
        }
        else
                OBJ1_Temp=OBJ_Temp_New;
        OBJ_Temp_Old=OBJ1_Temp;

        if(x==0)
        {
                        OBJ1_Temp=(OBJ1_Temp*0.02)-273.15;
                if(OBJ1_Temp>=40)
                        {
                                OBJ1_Temp=OBJ1_Temp*OBJ1_Temp*0.0016+1.4343*OBJ1_Temp-33.824;
                                OBJ1_Temp=1.445*OBJ1_Temp-13.806-0.0015*OBJ1_Temp*OBJ1_Temp;
                        }
                if(OBJ1_Temp<40)
                        {

                                OBJ1_Temp=OBJ1_Temp*2.576-48.788;
                        }
                                printf("\r\n OBJ1_Temp2=%f \r\n",OBJ1_Temp);
                        Delay_us(100000);
        }

if(x==1)
{

        OBJ1_Temp=OBJ1_Temp*OBJ1_Temp*0.0016+1.4343*OBJ1_Temp-33.824;

        OBJ1_Temp=1.445*OBJ1_Temp-13.806-0.0015*OBJ1_Temp*OBJ1_Temp;
                Delay_us(100000);
        }

        return OBJ1_Temp;
}

主函数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_config.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led.h"
#include "usart1.h"
#include "iic.h"
#include "mlx90614.h"
#include "4422.h"
#include "HH_Handle.h"
#include "can.h"

__IO uint32_t flag = 0xff;
CanTxMsg TxMessage;
CanRxMsg RxMessage;

float Tempratrue=0;
float Tempratrue1=0;
float Tempratrue2=0;
u8 Alarm=0;
u16 Alarm_time=0;
u16 Normal_time=0;
u16 Temp_H=220;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SysTick_Init();
    USART1_Config();
                LED_GPIO_Config();
    SMBus_Init();
                CAN_Config();

                printf("\r\n  Î¶èèí¼t  \r\n");
                DCL_Select(0);
                DCL_JDQ_PA4(OPEN);

        while(1)
        {

                Tempratrue=I2C_SetSlaveAddr(0);
                printf("\r\n %f\r\n ",Tempratrue);
                Delay_us(500000);
                Tempratrue1=I2C_SetSlaveAddr(0);
                printf("\r\n %f\r\n ",Tempratrue1);
                Delay_us(500000);
                Tempratrue2=I2C_SetSlaveAddr(0);
                printf("\r\n %f\r\n ",Tempratrue2);
                if(Tempratrue>Tempratrue1)
                {
                        if(Tempratrue>Tempratrue2)
                        {
                                if(Tempratrue1>Tempratrue2)
                                {
                                        Tempratrue=Tempratrue1;
                                }
                                else
                                        Tempratrue=Tempratrue2;
                        }
                        else
                        {

                        }
                }
                else
                {
                        if(Tempratrue<Tempratrue2)
                        {
                                if(Tempratrue1>Tempratrue2)
                                {
                                        Tempratrue=Tempratrue2;
                                }
                        }
                }

                if(Tempratrue>Temp_H)
                {
                        Normal_time--;
                        if(Normal_time<0)
                                Normal_time=0;
                        Alarm_time++;
                        if(Alarm_time>200)
                        {
                                Alarm_time=0;
                                Alarm=1;
                                Beep(OPEN);
                                DCL_JDQ_PA4(OFF);
                                DCL_Select(0);
                        }
                }
                else
                {
                        Alarm_time--;
                        if(Alarm_time<0)
                                Alarm_time=0;
                        Normal_time++;
                        if(Normal_time>200)
                        {
                                Normal_time=0;
                                Alarm=0;
                                Beep(OFF);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while (1)
    {
    }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