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数码管闹钟程序

楼主(2020-04-27):
//矩阵键盘说明:[4.1]设置时间,[4,2]保存设置,[4,3]设置闹钟,[4,4]关闭闹钟
//[1,1]~[3,2]按钮分别代表数字0~9,按下数字自动进一位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2^3;//蜂鸣器
sbit dula=P2^6;//段选
sbit wela=P2^7;//位选

uchar s,f,m,key,temp;        //时,分,秒,键盘数字,矩阵键盘
uchar modify,wei,clock,change,one_min;//修改,位选变量,定时,模式切换,一分钟定时
uchar shi20,shi10,fen20,fen10,miao20,miao10,a1,a0,b1,b0,c1,c0;//中间变量
unsigned int time;        //定时器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40};//0123456789-   共阴极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delay定时函数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x > 0;x--){
        for(y =110;y > 0;y--);
    }
}

void init()//初始化函数
{
        TMOD = 0x0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1
        TH0 = (65536-46080)/256;//装入初值   频率为11.0592MHz时46080
        TL0 = (65536-46080)%256;//装入初值         如果频率为12MHz改为50000
        EA = 1;//开总中断
        ET0 = 1;//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开启定时器0

        modify=1;//1为确认,0为修改
}

void display(uchar shi2,uchar shi1,uchar separate2,uchar fen2,uchar fen1,uchar separate1,uchar miao2,uchar miao1)//00-00-00,时-分-秒
{
        dula=1;
        P0=table[shi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eparate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fen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7;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fen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e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eparate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d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miao2];
    dula=0;
    P0=0xff;
    wela=1;
        P0=0xbf;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miao1];
    dula=0;
    P0=0xff;
    wela=1;
        P0=0x7f;
    wela=0;
    delay(1);

}

void keyscan0()//判断调整开关函数
{
        P3 = 0xf7;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if(temp != 0xf0)
        {
                delay(10);
                temp = P3;
                temp = temp & 0xf0;
                if(temp != 0xf0)
                {
                        temp = P3;
                        switch(temp)
                        {
                                case 0xe7:                //[4,1]
                                   modify = 0;        //开始调整时间
                                   change = 1;        //1:时钟模式,2:闹钟模式
                                        break;
                                case 0xd7:                //[4,2]
                                   modify = 1;        //结束调整时间
                                   change = 0;        //设置闹钟模式
                                   clock = 0;                //结束设置闹钟
                                        break;
                                case 0xb7:                //[4,3]
                                   modify = 0;        //调整闹钟时间
                                   clock = 1;                //开始设置闹钟
                                        break;
                                case 0x77:                //[4,4]
                                        one_min = 0;         //结束一分钟闹铃
                                        break;
                        }

                }
        }
}

void keyscan()//矩阵键盘扫描
{
  {
    P3=0xfe;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e:                //[1,1]
               key=0;
                           wei++;
               break;

          case 0xde:                //[1,2]
               key=1;
                           wei++;
               break;

          case 0xbe:                //[1,3]
               key=2;
                           wei++;
               break;

          case 0x7e:                //[1,4]
               key=3;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d;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d:                //[2,1]
               key=4;
                           wei++;
               break;

          case 0xdd:                //[2,2]
               key=5;
                           wei++;
               break;

          case 0xbd:                //[2,3]
               key=6;
                           wei++;
               break;

          case 0x7d:                //[2,4]
               key=7;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P3=0xfb;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
      delay(10);
      if(temp!=0xf0)
      {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eb:                //[3,1]
               key=8;
                           wei++;
               break;

          case 0xdb:                //[3,2]
               key=9;
                           wei++;
               break;
         }
        while(temp!=0xf0)
         {
           temp=P3;
           temp=temp&0xf0;
           beep=0;
         }
         beep=1;
      }
      }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0();

                if(modify==1)
                {
                        TR0=1;
                        wei=0;

                        a0=s%10;
                        a1=s/10;
                        b0=f%10;
                        b1=f/10;
                        c0=m%10;
                        c1=m/10;
                        display(a1,a0,10,b1,b0,10,c1,c0);
                }
                else//(modify == 0)
                {
                        if(change==1)
                        {
                                TR0=0;
                                keyscan();

                                switch(wei)
                                {
                                        case 1: if(key<3)                //小时最高位为2
                                                        a1=key;
                                                        else
                                                        wei--;
                                                        break;
                                        case 2: if(a1==1|a1==0)
                                                        a0=key;
                                                        else
                                                        if(key<5)
                                                        a0=key;                   //当小时最高位为2时,低位最高为4
                                                        break;
                                        case 3: if(key<6)                //分钟最高位为5
                                                        b1=key;
                                                        else
                                                        wei--;
                                                        break;
                                        case 4: b0=key; break;
                                        case 5: if(key<6)                //秒最高位为5
                                                        c1=key;
                                                        else
                                                        wei--;
                                                        break;
                                        case 6: c0=key; break;
                                }

                                m=c1*10+c0;
                                f=b1*10+b0;
                                s=a1*10+a0;
                                display(a1,a0,10,b1,b0,10,c1,c0);
                        }
                        if(clock==1)
                        {
                                TR0=0;
                                display(shi20,shi10,10,fen20,fen10,10,miao20,miao10);
                                keyscan();

                                switch(wei)
                                {
                                        case 1: if(key<3)                //小时最高位为2
                                                        shi20=key;
                                                        else
                                                        wei--;
                                                        break;
                                        case 2: if(a1==1|a1==0)
                                                        shi10=key;
                                                        else
                                                        if(key<5)
                                                        a0=key;                   //当小时最高位为2时,低位最高为4
                                                        break;
                                        case 3: if(key<6)                //分钟最高位为5
                                                        fen20=key;
                                                        else
                                                        wei--;
                                                        break;
                                        case 4: fen10=key; break;
                                        case 5: if(key<6)                //秒最高位为5
                                                        miao20=key;
                                                        else
                                                        wei--;
                                                        break;
                                        case 6: miao10=key; break;
                                }
                                one_min=1;
                                display(shi20,shi10,10,fen20,fen10,10,miao20,miao10);
                        }
                }
                if(one_min==1)//闹铃
                {
                        if((a1==shi20)&&(a0==shi10)&&(b1==fen20)&&(b0==fen10)&&(c1==miao20)&&(c0==miao10))
                                beep=0;
                }
                if(((a1==shi20)&&(a0==shi10)&&(b1==fen20)&&(b0==fen10+1)&&(c1==miao20)&&(c0==miao10))||(one_min==0))//一分钟报时提示,修报时时间在这
                        beep=1;
        }//while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time++;

        if(time==20)
        {
                time=0;
                m++;
                if(m==60)
                {
                        m=0;
                        f++;
                        if(f==60)
                        {
                                f=0;
                                s++;
                                if(s==24)  //为24h一个循环,若要12h,只需在此改为12即可。,并改下面为s=1;
                                        s=0;
                        }
                }
        }

}

楼主:
初学单片机,在那个宝买清翔电子的开发板开发,欢迎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