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255的八个端口中读出高低电平,然后用二进制表示出来 求问思路

楼主(2020-04-27):
我在做一道题,意思就是从8255的八个端口中读出高低电平,然后用二进制表示出来 在转化成16进制送到两个数码管中,我卡到了那个从八个端口怎么才能知道它代表的二进制数,八个开关按下去,开关的数量不一样代表的二进制也不一样 这个该怎么判断

网友A:
类似矩阵键盘扫描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矩阵键盘扫描方式

这个我也想了,但是扫描的话 好像不能叠加键值吧 假如 我按了两个键,他结果会只显示第二次的值,不是两个的和

网友B:
        a=PC;
        b=a&0x0f;
        c=a>>4;

网友C:
直接读PC口就行了,不用读每一个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读PC口就行了,不用读每一个位

对,我们是汇编语言 程序我已经解决了 但现在有个新问题,两个数码管来回显示时,不停的闪烁,频率也不一样,这个改咋办 程序没问题 调试结果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PC;
        b=a&0x0f;
        c=a>>4;

忘了说了  我们是汇编写~~
程序我解决了 就是数码管不停的闪烁,不长亮 没找到解决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