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时钟显示加按键可进行调整,为什么我加了以后不好使 求帮助

楼主(2020-04-27):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SA=P2^2;
sbit LSB=P2^3;
sbit LSC=P2^4;
sbit k2=P1^1;
sbit  sclk=P2^6;
sbit  io=P2^7;
sbit  ce=P2^5;
int ts;
uchar disp[6];
uchar time_data[]={20,3,4,19,16,43,2};
uchar wirte_add[]={0x8c,0x8a,0x88,0x86,0x84,0x82,0x80};
uchar read_add[]={0x8d,0x8b,0x89,0x87,0x85,0x83,0x81};
uchar code table_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void delay(uchar x)
{
  uchar a,b;
  for(a=x;a>0;a--)
  for(b=200;b>0;b--);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add)  //д×Ö½Ú
{
  uchar i;
  for(i=0;i<8;i++)
{
   sclk=0;
   io=add&0x01;
   add=add>>1;
   sclk=1;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dat)
{
  ce=0;
  sclk=0;
  ce=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write_ds1302_byte(dat);
  ce=0;
  _nop_();
  io=1;
  sclk=1;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i,value;
  ce=0;
  sclk=0;
  ce=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for(i=0;i<8;i++)
{
   value=value>>1;
   sclk=0;
   if(io)
   {
    value=value|0x80;
   }
   sclk=1;
}
    ce=0;
    _nop_();
   sclk=0;
    _nop_();
   sclk=1;
   io=1;
return value;
}
void set_rtc()
{
  uchar i,j,k;
for(i=0;i<7;i++)
{
  j=time_data[i]/10;
  k=time_data[i]%10;
  time_data[i]=k+j*16;
}
write_ds1302(0x8e,0x00);//È¥³ýд±£»¤
for(i=0;i<7;i++)
{
   write_ds1302(wirte_add[i],time_data[i]);
}
    write_ds1302(0x8e,0x80);//д±£»¤
}
void read_rtc()
{
  uchar i;
  for(i=0;i<7;i++)
{
   time_data[i]=read_ds1302(read_add[i]);
}
}
void time_pros()
{
  disp[0]=time_data[4]/16;//ʱʮλ
  disp[1]=time_data[4]%16;//ʱ¸öλ
  disp[2]=time_data[5]/16;//·Öʮλ
  disp[3]=time_data[5]%16;//·Ö¸öλ
  disp[4]=time_data[6]/16;//Ãë
  disp[5]=time_data[6]%16;//MIAO
}
void display()
{
  uchar i;
for(i=0;i<6;i++)
{
  switch(i)
  {
   case(0):
    LSA=0;LSB=0;LSC=0; break;//
   case(1):
    LSA=1;LSB=0;LSC=0; break;//ÏÔʾµÚ1λ
   case(2):
    LSA=0;LSB=1;LSC=0; break;//ÏÔʾµÚ2λ
   case(3):
    LSA=1;LSB=1;LSC=0; break;//ÏÔʾµÚ3λ
   case(4):
    LSA=0;LSB=0;LSC=1; break;//
   case(5):
    LSA=1;LSB=0;LSC=1; break;//
  if(i==1|i==3)
  P0=table_du[disp[i]]|0x80;
  else
  P0=table_du[disp[i]];//
  delay(3); //
  P0=0x00;//ÏûÒþ
}
}
void change()
{
  if(k2==0)
     delay(100);
  {
    if(k2==0)
    ts=read_ds1302(0x83);
     ts=(ts>>4)*10+ts&0x0f;
     ts++;
   if(ts>59)
   {
     ts=0;
   }
     ts=(ts/10)<<4+(ts%10)&0x0f;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0x82,ts);
     write_ds1302(0x8e,0x80);
  }
}
void main()
{
while(1)
{
    change();
   read_rtc();
   time_pros();
   display();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