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室大棚传感器与单片机数据传输的问题

楼主(2020-04-27):
做模型的时候传感器通过杜邦线接在单片机的I/O口上实现数据传输,但在实际应用中,温室大棚内的传感器如何同STM32进行连接呢?需要一个数据采集器远距离传输到单片机吗?

网友A:
用带屏蔽的电缆把传感器与单片机连接起来,各种传送方法传送距离不一样,根据需要选用。

网友B:
可以有线也可以无线,无线的可以参考这个例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169628-1.html

网友C:
高阻抗的信号才容易被干扰,一般用屏蔽线就能解决。如果距离太远成本太高,也可以考虑无线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