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可以暂停吗?通电后继续运行,这个可以实现吗?

楼主(2020-04-27):
大神们,我这个梯形图是子程序中的,当我断电这个子程序,那么子程序可以暂停吗,通电后继续运行,这个可以实现吗?

网友A:
不行吧,我学的S7-200系列PLC没有类似单片机掉电模式之类的,开机后就不断扫描程序,周期也不快。

网友B:
这似乎不是很有用。

网友C:
可以。PLC可以写掉电保护,把数据写进掉电保持单元中,重新上电后,读取这个数据,恢复运行。

网友D:
没有硬件的支持,光靠软件无法实现,要有断电存储模块